帮忙鉴定图中位置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7-12-08):
如下图所示,拆解了一个日本直线电机,该传感器模块输出似乎为两相正弦波,感应另外一边是黑色条状物,不知道是不是磁性材质,似乎对铁没什么吸引力。

网友A:
容栅尺

就是你手里的游标卡尺的原理

网友:
LZ放个清晰图片呗,我想看看那个处理芯片是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栅尺

就是你手里的游标卡尺的原理

我正有这种感觉,被你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栅尺

就是你手里的游标卡尺的原理

感谢,我也曾经怀疑过,测出是正弦波信号,这么说不是IC,那个模块应该是特殊工艺的PC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也曾经怀疑过,测出是正弦波信号,这么说不是IC,那个模块应该是特殊工艺的PCB? ...

先放高清图再给你说

理论上,用温度膨胀系数最低的石英材料最合适,好的容栅尺是 双石英玻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高清图再给你说

理论上,用温度膨胀系数最低的石英材料最合适,好的容栅尺是 双石英玻璃的 ...

很难拍的清,是德国的一家公司 IC NQL ,就是一个正弦波转脉冲的芯片吧,其他电路就是单端转差分

网友:
没有看到励激源,容栅必须有外加交流信号驱动的

有可能是个巨磁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