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下单的时候,替换库里搜不到,商城能收到怎么办?

楼主(2017-12-09):
smt下单的时候,替换库里搜不到,商城能收到怎么办?
嘉立创没有的料怎么弄?

网友A:
拿回来自己手动焊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回来自己手动焊接呗

恩,没有可以自己焊,但是元件替换库里搜不到,商城能搜到怎么办?有些阻容件台小不好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没有可以自己焊,但是元件替换库里搜不到,商城能搜到怎么办?有些阻容件台小不好焊啊 ...

你不会把阻容进行合理组合吗?比如12.4K的电阻SMT列表中没有,但可以用两个6.2K电阻替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