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抠板】自绘山寨版 Arduino_UNO 原理图

楼主(2017-12-09):
最近把玩山寨版 Arduino_UNO,比较喜欢双晶振的设计,比原版的陶振准确多了,CH340G 也是比较顺手。

无奈满网找不到这个的原理图,目测厂家垄断了。这索性买来空板自己画一遍,分享来看看有没错误。

网友A:
本来这就没什么技术含量,官网有原版原理图下载,把USB转串口芯片换成便宜的CH340了而已,其他电路还是一样

网友B:
为啥要uno,nano不是挺好嘛

网友C:
支持博士,日常一顶

网友:
还以为是这个

网友:
你应该在2楼

网友:
有成品图吗

网友D:
LZ能将通用AVR用到arduino里面进行开发么?

网友E:
2楼说的是真相。这玩意,资深电工好像不会正眼瞧的

网友E:
不过还是辛苦楼主了!

网友:
看到那张图片,笑死了,哈哈

网友F:
有原理图啊,注意一下C8那个电容就行了,好像还有个二极管的没有你这么简单

网友G:
开源硬件 怎么会没有原理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这就没什么技术含量,官网有原版原理图下载,把USB转串口芯片换成便宜的CH340了而已,其他电路还是一样 ...

细节的 340 连接有些许差别,这个更接近 FT232 版本的。

不过还是抠完了踏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uno,nano不是挺好嘛

最近发现 UNO 比较容易搭棚,玩玩小的原型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博士,日常一顶

金老板生意兴隆啊

楼主:
开孔孔径不够比例,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山寨版和原版一样使用么

只用 M328P 的功能(USB仅限串口)的话,一样的。只是更耐搞。

楼主:
等我焊好了过来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将通用AVR用到arduino里面进行开发么?

我是把 Arduino 用作普通开发板来用的,这个板子的细节设计比较适合各种原型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2楼说的是真相。这玩意,资深电工好像不会正眼瞧的

这玩意适合闲来搭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还是辛苦楼主了!

感谢大家来捧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原理图啊,注意一下C8那个电容就行了,好像还有个二极管的没有你这么简单 ...

原版 / FT232 版本的原理图很多,不过 CH340 版本的目前找不到。

我这是空板练习焊接,所以也就需要准确的原理,这就来抠图了,也方便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源硬件 怎么会没有原理图呢

说白了就是“祖国版”的没有再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焊好了过来拍个照

我想看的是5楼的成品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把 Arduino 用作普通开发板来用的,这个板子的细节设计比较适合各种原型验证 ...

如果能让通用AVR在rduino下开发的话,可以使用很多库资源。
但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有尝试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让通用AVR在rduino下开发的话,可以使用很多库资源。
但我找了很多资料,没有尝试成功过。 ...

arduino 通过硬件抽象层,屏蔽了不同型号单片机的具体寄存器,好处是高层代码通用,代价就是运行效率。

拿 digitalWrite 这个来说,本来就是设定输出电平,arduino需要在运行时调用端口映射表,然后再根据具体板子操作IO。
如果用 C 或者汇编的话,都差不多生成的都是 SBI/CBI 这样的单指令,即使为了代码可读性使用宏定义,也只是编译阶段的工作,不涉及运行调用;
用 IDA 开一下 arduino 编译好的 digitalWrite,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要有多强的兼容性才有这样的动态调用:

不过话说回来,当单片机性能高到不需要纠结这些细节的时候,用库的确是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