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高颜值的精致智能小车

楼主(2017-12-09):
这是轮胎+电机+底盘+测速模块安装好以后的样子。

楼主:
电机上边加了红外光电测速模块,配合轮子里边自带的编码盘,可以给小车的每个轮子测速。

楼主:
微型电机,金属齿轮减速箱。

给电机加了一个转接板,这样方面电机的拆装,省得调试的时候一遍一遍的焊接电机端子。

而且还可以在转接板上焊接104电容,防止电机火花以及滤除电机噪声。

电机与轮子的连接

楼主:
与市场上常用轮子的对比,是不是很精致呢?

网友:
看着很不错,关注中

网友:
挺好,很好看

网友:
漂亮,做得非常给力

网友:
是很漂亮,但是这个小电机我用过,用在这种场合,噪音大了一些。另外提醒楼主,要把线走好,看起来才更加美观。

网友:
很漂亮,楼主出套件吗

网友A:
很好奇车子是怎么转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车子是怎么转弯的。

一侧前进,一侧 后退。。。。。?

网友C:
楼主,你的小车设计的不适合一侧前进一侧后退,不是方形的,阻力会很大,建议改一下。楼主的底盘应该自己还没测试过吧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跟错了,不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侧前进,一侧 后退。。。。。?

对的   字数补丁

网友:
这个力好大,就是跑不快,点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车子是怎么转弯的。

左右差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小车设计的不适合一侧前进一侧后退,不是方形的,阻力会很大,建议改一下。楼主的底盘应该自己还 ...

已经测试过了,转弯没有问题,还可以原地转圈。

楼主:
小电机的力矩很大,所以小车跑起来还是很快的,而且力量很大。

这个是撞击装满水的矿泉水瓶的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过了,转弯没有问题,还可以原地转圈。

你试试在比如说地毯上原地转弯,就是那种摩擦力比较大的地方

网友:
楼主要不出点套件来玩玩?

网友:
不错呀,参加比赛用吗?

网友:
楼主出套件吗?这小车速度很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在比如说地毯上原地转弯,就是那种摩擦力比较大的地方

可以边向前走边转弯或者边向后走边转弯。实际上,真车也不能原地转圈。

楼主:
循迹视频:https://v.qq.com/x/page/b0517hjr5px.html

避障视频:https://v.qq.com/x/page/d0517p9c46c.html

友情提示:这是在立创商城办公室拍的

网友:
等出套件时再回来看看

网友:
看外观很漂亮
请问哪买的套件?

网友D:
感觉一般,以前学校里有人做走迷宫电脑鼠,比你这个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一般,以前学校里有人做走迷宫电脑鼠,比你这个好很多

说的别这么直接嘛,这个和淘宝上能买到的基本没差。而且淘宝上其他家不能再类似地毯的地面上原地转圈的问题也没解决。so..........

网友:
看到有预售了,价格328。要是可以选购自己需要的部件就好了
https://www.jixin.pro/product/2291.html

网友E:
楼主的小吉他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小吉他哪买的

那是别人送给同事林光光的毕业礼物。

楼主:
2.4G遥控手柄

按键+摇杆

STM32F103C8T6主控,可接OLED显示,si24r1无线模块可插拔。

手柄支持外接红外通信模块、蓝牙模块、si24r1 2.4G模块。

红外遥控试过,距离5米,必须对准,体验好差!
蓝牙遥控也试了,距离10米,可以手机APP操控,体验还行。
最后,2.4G遥控比红外遥控和蓝牙遥控体验好太多了。距离远,反应快!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在比如说地毯上原地转弯,就是那种摩擦力比较大的地方

水泥地、地毯上,已经测试过,可以原地转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水泥地上和地毯上原地转圈的视频:

关于我这个电机的强劲动力,请看下面这个关于电机选型的视频:
https://www.jixin.pro/classroom/2598.html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水泥地、地毯上,已经测试过,可以原地转圈。
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水泥地上和地毯上原地转圈的视频:

能给个电机的淘宝链接么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个电机的淘宝链接么大佬

淘宝上的电机不行,我买了几个测试过,现在是找厂家定做的。具体可以看一下你楼上的那个电机选型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电机不行,我买了几个测试过,现在是找厂家定做的。具体可以看一下你楼上的那个电机选型视频。 ...

谢谢了,那就算了,想买了做实验

网友(2018-05-09):
小车确实挺漂亮的,PCB板做的不耐暴力操作

网友:
小车确实挺漂亮的

就是没创意

网友:
不错,已放购物车。

网友:
这种电机比塑料齿轮都坏的快,用不着金属齿轮。

网友(2018-07-17):
还是比较好奇源程序,因为当前我的小车遇到障碍就原地旋转了,肯定是程序没处理好,才会好奇源程序。

网友:
楼主完工了吗?
多上点资料?

网友:
楼主设计的真心不错 价格能便宜吗

网友:
这个小了,搞个大点的好玩点哈哈哈

网友:
确实不错!赞一个!!!

网友:
虽然比塑料齿轮的小了不少,但塑料齿轮怎么也是包裹起来,防护措施好。长远来看可靠性比这种外露的金属齿轮更好。

网友(2019-02-13):
看着很精致啊  请教这小车攒起来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
确实不错!挺漂亮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