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塑料件48克,注塑加工大概需要多少钱报价.

楼主(2017-12-10):
请教:有一套PC塑料件需要加工,重量48克,注塑加工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A:
材料不值钱。

按时间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不值钱。

按时间来计算

谢谢回复,就是想知道注塑厂是如何报价的,大概范围也行,比如:???元/克。第一次接触请多指教。

网友B:
手版很贵,然后是模具很贵,但是注塑成本几毛钱到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版很贵,然后是模具很贵,但是注塑成本几毛钱到几块钱。

谢谢回复,模具已经开好,现在在找注塑厂,各个厂家报价差别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想知道注塑厂是如何报价的,大概范围也行,比如:???元/克。第一次接触请多指教。 ...

材料价格单算

然后就看你的模具一出几了。开合一次要多少时间,有没有其他工序,比如放置铜螺母之类的

还有没有后续的工序,比如喷漆、电镀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价格单算

然后就看你的模具一出几了。开合一次要多少时间,有没有其他工序,比如放置铜螺母之类的

嗯,谢谢!
上盖和下盖2件一套做在一套模具上,一起出,应该算是一出一吧,没有其他工序.

网友:
楼主把各个厂家报价透露一二,让我等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是小件的话1出1成本还是挺高的,

网友:
很贵 量大了厂家给你做模具量小了自己做模具让厂家给生产

网友:
楼上好多没搞清楚楼主问的是什么。我们ABS用的多,如果是48克的话,在2元以内,批量不大的情况下。PC可能会贵点。

网友:
看当地人工工资,及模具是否可以用自动机械臂

网友:
根据模具出模数量和克重选择机台大小,一个机台一天有固定的费用,根据数量平均,再加材料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