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野外远程视频监控系统方案

楼主(2017-12-10):
野外种植园,4-5个监控点,可蓄电池或太阳能供电,夜视功能,信号无线传输至电脑或手机,需录像。请教器材配置方案,谢谢!
目前远程传输是不是只能用移动或联通的流量卡?

网友:
远程不给具体距离就是耍流氓,一般相对有线光通讯200Km叫远程,相对有线电缆通讯2Km叫远程,相对于全向WIFI的1Km叫远程,超宽带传20m也叫远程了,按淘宝的思路这些距离乘以2-3叫超远程。如果你这是一般的种植园,开阔地可视距离3-5Km以内,建议用定向WIFI组网。当然钱多可以走4G。

网友:
wifi就算了,掉线掉到你怀疑人生,还是直接扯线比较靠谱,或者装个宽带直接传公网也行

网友:
直接扯线比较稳定

网友:
固定点监测能有线就有线

网友:
拉光纤吧

网友:
有线的最可靠,还可以传电源
距离不太远,且无遮挡,可以用微波收发器
距离太远那就只能4G了

网友:
楼主选型的那款色摄像头

网友:
1、有线的方案最稳定也应该是最省钱的;
2、无线的可以使用ubnt的设备,一般都需要无阻挡;
3、太阳能供电基本保证不了全天候,保证8小时的话电池和太阳能板的造价也很高了。

网友:
远程是多远?,无线网桥不知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距离大概4公里吧

网友(2018-06-21):
四五个监控点不算多,需求视频稳定的话最好用数字光端机,嫌布线麻烦可以上无线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