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扬嘉立创PCB业务

楼主(2017-12-10):
事情是这样滴,火车上接到电话说有人要几个板子,能搞点烟火钱,就接单了 匆忙花了个板,等投出去细看SB了

螺丝孔的外面居然是keepout画的,直径达到7mm 事实上应该没有那个框框 唉
应该是下面的样子

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因为上面选择了嘉立创smt贴片 一堆原件舍不得扔啊,又没有办法。淘宝各种找7mm外径的铜柱打算应急,后来想嘉立创的人应该也是上班扯淡下班喝二两烧酒的帅哥美女。或许知道我匆忙SB行为,给改好了
事实上这是侥幸心里,后来都想好再做几个亚克力圆形垫片弥补呢,转念一想 等等收到货再看吧。
今天收到货了

太帅了,看来嘉立创的人果然一看文件就知道我闹错了,给改正了,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A:
我觉得按照机械层为外形标准的话 这也正常  Keepout 不是禁止布线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按照机械层为外形标准的话 这也正常  Keepout 不是禁止布线层么

他关键是我外框也是keepout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关键是我外框也是keepout画的

这习惯不好啊。
cadence就划分得非常清楚:
Outline,各种Keepout,====。

网友C:
虽然刚好是楼主想要的,但不认同JLC这样的做法,既然官方和客人都认定keepout为外形层,那么JLC就应依文件去制作,如果感觉文件出错,想更改文件,至少要与客人沟通一下,不和客人沟通擅自改文件,出了问题,肯定是JLC全责。以楼主的文件为例,就算JLC完全按照文件去制作,楼主也不可能怪JLC,毕竟是自己出错,自己承担后果理所应该,事实证明楼主已经在想补救的方法。而如果客人刚好是要切除这个地方的,里面的焊盘或线只是用来做参考点或忘记删除了,JLC却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给“更正”了,那客人收到板子是该投诉你还是感谢你。希望JLC在这点上能做得更清晰一点,要么完全按文件做,自己画错自己承担,要么好人做到底,沟通一下再确认要不要更改。
另外说一下,JLC是承认keepout来做外形的,并且推存用keepout做为外形,说用keepout做外形不规范的坛友不要再纠结这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刚好是楼主想要的,但不认同JLC这样的做法,既然官方和客人都认定keepout为外形层,那么JLC就应依文件 ...

没错,而且机械开孔也要放keepout层。
按JLC的规矩,外形轮廓线和开孔线必须放在同一层,要么keeoput要么机械1,我有一次外形用keeoput,开孔用机械1,结果就没开孔

网友:
如果嘉立创的技术人员认为客户的文件出错了,应该联系客户,让客户更改后重新提交,而不是自己私自改,如果出了问题,客户肯定要投诉。

网友:
不知有没打电话,如果原功能是穿过塑胶柱,就错了

网友E:
干万不要感谢!

网友F:
我就是和楼主一样画法,结果开了一个大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而且机械开孔也要放keepout层。
按JLC的规矩,外形轮廓线和开孔线必须放在同一层,要么keeoput要么 ...

还是出gerber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提个建议:

如果客户小板子超过50以上的,提醒下要做拼板和工艺边

办法总比困难多,两面贴的也有办法,用镂空的承托板

网友H:
楼主 你这边刚表扬完,那边说不定一个客户 就开始投诉 JLC  乱改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万不要感谢!

谢谢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和楼主一样画法,结果开了一个大洞。

这事赌RP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这边刚表扬完,那边说不定一个客户 就开始投诉 JLC  乱改文件了。 ...

所以不要害嘉立创的业务!

网友:
嘉立创技术:“这TM都是我改的,改的你满意了,你表扬我。不满意了,你投诉我。这TM怎么感觉都不像是做技术的  像TM特殊行业呀,我日了个狗的……”

网友:
一般都会电话确认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干万不要感谢!

篓煮,这桶感谢保准让jlc的审核罚款!典型的违规操作!!!
jlc审核人员正确的做法是,打电话通知篓煮,这样有疑问,最好重新更新pcb,并“威胁”篓煮如果不重新发pcb,则按规定切掉四个角!!!
这样篓煮就乖乖怂了

网友J:
这方面还是PADS和阿里狗定义的比较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篓煮,这桶感谢保准让jlc的审核罚款!典型的违规操作!!!
jlc审核人员正确的做 ...

跟审核的关系不大,估计是出gerber文件的人关系大,
事实上这次是万分之一几率碰到了个刚好,
它给我开个大窟窿的话 我真的无话可说,只能是自己粗心大意导致。
但这样搞,虽然真的不符合规矩,但符合我的利益,我只能衷心的感谢这一把,仅此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方面还是PADS和阿里狗定义的比较明确

出gerber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这边刚表扬完,那边说不定一个客户 就开始投诉 JLC  乱改文件了。 ...

我倒是以为 客户提交的是gerber文件的话就无条件用文件做,若是PCB文档,本身生成gerber就是一步更改,这里面有很多的可操作步骤,但是超出一般理解的话 确实打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这次的事情 虽然不合规矩 但符合我利益,我走了大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刚好是楼主想要的,但不认同JLC这样的做法,既然官方和客人都认定keepout为外形层,那么JLC就应依文件 ...

说法比较中肯,就是这么个事。我只能说是运气好,但是依然感谢更改文件的那位。

网友:
我遇到的几次,JLC的工作人员都给我打电话沟通了,感觉还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方面还是PADS和阿里狗定义的比较明确

PADS 的自己出gerber  如果给源文件,比protel 和AD 更混乱,除非是合作开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楼主 你这边刚表扬完,那边说不定一个客户 就开始投诉 JLC  乱改文件了。 ...

JLC审核时可以跟客户先沟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JLC审核时可以跟客户先沟通一下,

时间也是成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JLC审核时可以跟客户先沟通一下,

跟审核的关系不大,跟出gerber文件的人关系大。

网友:
我认为这个事儿真的不应感谢。而应该声讨。
如果你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的话,这次就是纵容。某个小白继续这样干下去。直到有一天,厂家没给修改。。。。 而且又是批量。

网友:
我以机械1为外形,Keepout为禁止布线层,每次都附带备注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习惯不好啊。
cadence就划分得非常清楚:
Outline,各种Keepout,====。

请教个问题,cadance里面keepout层(或者类似功能的),有针对各层的功能吗?也就是有没有keepout1,keepout2……对应Top Layer,Mil Layer1……
最近画个板,开孔层间覆铜不一样,弄了多个keeptout,需要覆铜时把对应的挪过来,不用的挪出板子范围,死麻烦……

网友:
其实嘉里创可以做工程模板出来给大家用用,出个文档说明下!注明那些线就必须放那里!

网友:
还是需要表扬一下!说个题外:今天体验了一下在别的地方做板子(应老板的要求),5块,3cm×4cm,双面,大家猜猜多少钱?620块啊,老板脸都绿了。不是说老板小气,是觉得,那厂家有点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