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制DS18B20多点深井(240米)高温(90℃)测试故障解析

楼主(2017-12-10):
三线制(供电5V、地、数据)DS18B20多点(21个测温点),实验室测试240米线缆,常温测量正常。下井后前两天测试温度正常,第三天测试所有传感器温度显示-273℃。线缆内芯采用带钢丝(抗拉)三芯硅胶线缆(无屏蔽无双绞),DS18B20嵌于硅胶线缆内部,各传感器串接于总线上,硅胶线缆外层加直径4mm粗钢丝,外层塑封聚四氟乙烯线缆,抗拉性应该能保证。
问:
    1、传感器前两天采集正常,为何第三天采集值为-273℃?高温高压成就高湿环境造成线缆电阻电容变化了?
    2、TO-92塑封DS18B20能承受压强多大?
    3、DS18B20数据端DQ连接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为510Ω,是否妥当?如不妥如何改进?

网友:
线缆进水了

网友:
原线能否拆开?如果能拆开,拆出DS18B20,测试一下看是否损坏,如果损坏了找DS18B20损坏原因,没有损坏找线缆原因

网友:
如果是线缆参数变化超出极限,应该通讯不正常,怎么会采集到数据?

网友:
240米的距离,是否在前端加个单片机,跑485靠谱点?

网友:
这个应该抓波形看看吧。

网友A:
    3、DS18B20数据端DQ连接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为510Ω,是否妥当?如不妥如何改进?
========================================================
不妥,我一个通道带200个点,上拉电阻为1K。
5V环境下,510欧总线上拉电阻,线缆中某个点想要在总线上表示“0”,则要承受10mA的灌电流(如果考虑长线缆寄生电容的储能影响,还不止),如此将导致其下拉不利(无法将总线电位拉至0.8V以下),单片机IO口无法正确识别“0”(很多单片机以TTL标准识别高低电位,0.8V是低电平的上限,0.8V到2.5V为不确定态)
另,在高温中,点的驱动能力或说带载能力更差。

网友:
分段采集,走485或者 CAN总线比较靠谱

网友B:
不然你这样出问题维修时候搞死人的,售后估计想杀人

网友C:
建议你用光纤来做通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用光纤来做通讯吧

如果光纤通讯就是以太网通讯,那成本高太多了

网友:
估计是电线外面有了一层水,电容参数改变了;
最好是测下波形,看看电压范围再说怎么做

网友E:
18b20最低是-55度吧,先查下温度解析程序有无异常
分析下如何计算出来-273的,感觉是故意搞个绝对零度来提示某种异常的

网友:
要么是数据读取错误 ,要么就是18B20已经坏了

网友:
测井没有见过这么搞得

楼主:
线缆拉出深井测试有数据温度值准确,放下去大概12小时以内测试数据也是正常的。进水不太可能,双层塑料线套保护,即使进水拉出来测试水就跑掉了,这不可能。唯一的疑点在于连接传感器的硅胶线缆未带屏蔽,三芯线缆不是双绞线,下水后温度、压强导致线缆电容变化从而影响采集数据。期待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之前误导大家了,-273度绝对0度是程序提示的错误返回值.其实是18b20通信时序错误后的返回值,也就是说不是18b20真实返回值.
执行One_Wire_Reset失败,会返回-273.15

        bool One_Wire_Reset(void)
        {
                bit bPresece;

                One_Wire_DQ=1;//DQ复位
                Delay1Us(8);//稍作延时

                Delay1Us(sG);
                One_Wire_DQ=0;//将DQ信号线拉低
                Delay1Us(sH);//复位低脉冲保持

                One_Wire_DQ=1;//释放总线
                Delay1Us(sI);
                bPresece=One_Wire_DQ;//读应答

                Delay1Us(sJ);//等待总线初始化过程结束

                //1 无应答(总线上不存在单总线器件)
                //0 有应答(总线上存在单总线器件)
                if(bPresece)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b20最低是-55度吧,先查下温度解析程序有无异常
分析下如何计算出来-273的,感觉是故意搞个绝对零度来提 ...

不好意思,-273度绝对0度是程序提示的错误返回值.其实是18b20通信时序错误后的返回值,也就是说不是18b20真实返回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S18B20数据端DQ连接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为510Ω,是否妥当?如不妥如何改进?
================== ...

请问大神,你在dq和地之间并了电容了吗?是多大的电容?我现在只在18b20供电上并了个电容,做为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光纤通讯就是以太网通讯,那成本高太多了

是的,之前在普通温度范围同样深度应用的还是蛮好的.现在情况就是温度90度,而且有水. 当然我们防水是直接塑封的,应该不影响.现在只能考虑温度和压强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你这样出问题维修时候搞死人的,售后估计想杀人

是啊,主要是之前同深度也用过,效果一直可以.成本很低.
现在深井里有水,而且是温泉,这两个因素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你在dq和地之间并了电容了吗?是多大的电容?我现在只在18b20供电上并了个电容,做为滤波. ...

我的上拉电阻低于600欧,就会出异常值。官方有推荐的长线多点驱动电路,它选用的阻值为910欧

网友F:
长距离多点连接18B20,需要加强总线驱动。
我们产品里,单总线的收发占用2个单片机IO口,这样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加,对18B20的总线打2KV间接耦合的电快速瞬变干扰,通讯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长距离多点连接18B20,需要加强总线驱动。
我们产品里,单总线的收发占用2个单片机IO口,这样抗干扰能力大 ...

能否详细说说,也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长距离多点连接18B20,需要加强总线驱动。
我们产品里,单总线的收发占用2个单片机IO口,这样抗干扰能力大 ...

“占用2个单片机IO口”   还是  “占用单片机的2个IO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占用2个单片机IO口”   还是  “占用单片机的2个IO口” ?

你理解的对,是占用单片机的2个IO口,这样可以增加发送时的驱动能力,同时减少接收时的驱动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否详细说说,也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

由于涉及到单位的专利问题,所以不方便直接贴图,报歉。
不过从我描述中应该就可以推测出来电路。

网友:
类似这样的,准备2套硬件线缆,单片收集盒子不变的情况来troubleshooting, 除了硬件可能损坏;
还有程序的延时不一定适合这个环境,可能在边缘,一旦到了实际环境就超标了;

网友A:
我做的单总线长距离挂多点18B20,用了4个IO口,读总线口,强上拉写1口,强下拉写0口,还有一个充电口(针对二线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单总线长距离挂多点18B20,用了4个IO口,读总线口,强上拉写1口,强下拉写0口,还有一个充电口(针对 ...

用的芯片IO没有推挽模式?我现在是两IO,其中一个配置成推挽模式

网友(2018-02-21):
可以考虑用适合工业测温的3线制PT100,这个就是单纯的传感器探头,不会出现18B20那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不应该485吗

网友(2019-07-30):
DS18B20 时序要求很严格

网友:
恶劣环境,慎重使用

网友:
,深井(240米)高温环境下不建议用18B20,建议用PT100等。18B20怕水怕高湿度,用18B20做测温我认为是硬件设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