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线所示lvds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2017-12-11):
图中红线处 说 有的pcie物理层芯片是用lvds实现的 ?
这个说法不对吧,应该是serdes实现的吧 ?
serdes 和lvds 也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
而且lvds也达不到2.5Gbps吧 ??

网友:
顶一下。字数布丁

网友:
确实不是一码事,但不冲突,LVDS是底层物理信号规范,SerDes是串并转换电路,并行数据经过SerDes变成LVDS信号,没毛病。

网友A:
LVDS不是显示器那条线么

楼主:
一般说pcie物理层应该凸出说serdes吧 ,只说lvds并不能代替pcie物理层吧 ?
另外,明确下 pice物理层所用的差分信号是lvds吗 ?是否能混为一谈 ?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不是显示器那条线么

lvds是电平标准,刚好LCD数据传输用的这个标准,线缆符合LVDS传输规范,所以我们叫他LVDS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说pcie物理层应该凸出说serdes吧 ,只说lvds并不能代替pcie物理层吧 ?
另外,明确下 pice物理层所用的 ...

SerDes是FPGA内部模块的叫法,文章说了用第三方PHY,第二段中“它包含高速的收发模块”指的就是SerDes。
LVDS的应用很广泛,除了PCI-E,还有HyperTransport,FireWire,SATA等接口都是LVDS。

网友:
低电压差分标准高速串行信号有很多种哦,感觉文章用lvds指代了所有的高速差分信号
lvds好像是很难达到2.5G的,lvpecl差不多,还有C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