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玩收音机的么?来聊聊现在哪款好?

楼主(2017-12-11):
手机、电脑、无损、刻碟,都玩了。。。但是都存在一个问题,好像都没有收音机的那种,不知道下一秒节目的惊喜和意外感,大概就是看电视和看电视盒子的区别吧~~
所以,最近又买了台收音机,来听听内容。。。

现在这台,虽然外观是ok,但是好像灵敏度不太高,至少不是现在的顶尖,FM灵敏度优于10μV而已。。。并且是手拧飞轮调台的感觉,调好了松手,它还会再动点,导致频偏~~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能买到,有没有外观适合家用(玩过道奇车机,排除车机,作为家用电器,不合适),自带还不错的喇叭,接收性能又比较好的收音机推荐么?

HAM-2000——很叼,但现在买不到,且据说故障率挺高,没了向往;
S-2000——因为有HAM-2000的存在,所以总觉得它是阉割版,功放使用的是tda2822好像。。。。

网友A:
现在电台好节目太少了,,下一秒的惊喜就是,增大,增粗 的广告,然后各种托儿打电话说长了几厘米,几公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台好节目太少了,,下一秒的惊喜就是,增大,增粗 的广告,然后各种托儿打电话说长了几厘米,几公分 ...

不会,地处珠三角,还挺多电台的,很考验收音机的选择性~~~

感觉现在的老军医,少了很多了,卖楼和卖汽车维修的广告多(集中在整点或半点报时前后),可能我也没有深夜听吧,呵呵

网友B:
我有一台7600GR 灵敏度不错,但操作不友好,还有一台PL380,操作挺方便,特别是E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7600GR 灵敏度不错,但操作不友好,还有一台PL380,操作挺方便,特别是ETM ...

7600GR,一直有关注,但是好像,外观,个人总觉得让我没有冲动下手,说古不古,说现代又不现代,说家用又按键多,说专业又走民用风。。。。。所以,一直没有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7600GR 灵敏度不错,但操作不友好,还有一台PL380,操作挺方便,特别是ETM ...

现在的节目基本没法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节目基本没法听啊

不会,感觉没有那么难听~~~~
这是另外一种境况,有时候,就想关了手机电脑电视,一个人发发呆,修剪下指甲的时候,收音机发出点未预期预定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节目基本没法听啊

我在深圳,每星期日早7点到8点,93.2香港台,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感觉没有那么难听~~~~
这是另外一种境况,有时候,就想关了手机电脑电视,一个人发发呆,修剪下指 ...

我喜欢这种感觉

网友D:
好像听说过smaradio做了一款收音机,某宝上有卖。

网友:
郑州  每天都听交通台,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听说过smaradio做了一款收音机,某宝上有卖。

“三档功能键上面雕刻了wifi、蓝牙、FM,”……
看了下,好多功能,不纯粹。。。。并且有个特别突出的问题,这些多功能的,往往是采用万金油式的一体化集成芯片,感觉偏重功能,而不是性能,而我只是单独想要个优秀的收音性能

网友E:
PL660算是国产中的鼎盛了。

网友F:
网络收音机好,不过没你说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络收音机好,不过没你说的感觉

一直没有去接触网络收音机,可能那种感觉,不是我想要的~~

网友G:
现在还能听到VO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能听到VOA吗?

早些年我就是听voa长大的。。。

现在城市悬,县城勉强,主要是电磁干扰太强了,要用长长的天线的那种台式收音机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深圳,每星期日早7点到8点,93.2香港台,有惊喜!

我想问问,SW波段,好听么?清晰么,有收音价值么?音质有没有FM的好,一直没有去玩过

网友H:
德劲DE-1103路过,接收能力不错,但袖珍机听着不太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德劲DE-1103路过,接收能力不错,但袖珍机听着不太爽。

是的,大学时候,也很关注这款,国产神器,那时候买不起~~~现在回头再看,感觉外观不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德劲DE-1103路过,接收能力不错,但袖珍机听着不太爽。

你们玩收音机,会不会总觉得,它们没有调到最佳,或者使用中,最佳点偏移,比如中周磁芯啊,LC谐振点啊。。。。强迫症发作了。。。。。

楼主:
奇怪,de-1103的fm,也是优于10μV的灵敏度,现在我看到最好的参数,已经做到优于3μV了……

当然参数这东西,只供参考,但是大体上,标了的未必能达到,但是没标的一般就真达不到的啊,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们玩收音机,会不会总觉得,它们没有调到最佳,或者使用中,最佳点偏移,比如中周磁芯啊,LC谐振点啊。 ...

既然买成品,就不折腾这个了,只享受收听,没有仪器设备也搞不了这个。

楼主:
Tecsun/德生 PL-880 高性能全波段数字调谐立体声收音机,最新出的,做到了这个参数,但是外观不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买成品,就不折腾这个了,只享受收听,没有仪器设备也搞不了这个。 ...

那也是~~~就怕当时统调的员工,是新来的,没有调到最佳点了,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奇怪,de-1103的fm,也是优于10μV的灵敏度,现在我看到最好的参数,已经做到优于3μV了……

当然参数这 ...

当年玩的时候,大部分人很少关心FM的灵敏度,一是在城市信号强,二是FM传播距离短,基本就是看地域。
主要是关心短波段,收听爱国节目和中国民乐。DE1103还能听下单边带,听海边渔船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玩的时候,大部分人很少关心FM的灵敏度,一是在城市信号强,二是FM传播距离短,基本就是看地域。
主 ...

这样,那也不错,短波的音质,有FM好么?一直没试过

网友:
短波音质肯定不如FM了,但FM太纯净了,没有SW那种信号时强时弱,带有鼻音的那种磁性感。这都是70、80年代的收听习惯,不同时代的人感觉不一样。

网友I:
不太懂收音机,经常听106.2中国之声,感觉车机的接收效果都不错,我在屋里用台式收音机效果很不好的台,在车上都能收的很清楚,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太懂收音机,经常听106.2中国之声,感觉车机的接收效果都不错,我在屋里用台式收音机效果很不好的台,在 ...

首先,屋子里面和屋子外面,收听环境肯定屋外的车上好~~
其次,车子上的设计,好像增强了接收灵敏度和抗干扰设计,会好点~~

网友J:
收音机已经是用来怀旧的了,好多年不听广播了,现在应该很多广播电台都停播了吧

网友K:
最近刚入手一台德生PL-365

网友L:
PL660可以听短波可以听短波的ssb,可以外接多种天线

网友:
SONY 7600,基本就是便携收音机的最高境界了,国产便携一直在模仿,但一直没赶上。
德生按以前的德性,指标是很虚的,而且内部做工非常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L:
PL660可以听短波可以听短波的ssb,可以外接多种天线

多种天线,最终,应该也就接接拉杆吧。。。不可能屋子外面竖起天线了,一来引雷,二来住套房也没环境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收音机已经是用来怀旧的了,好多年不听广播了,现在应该很多广播电台都停播了吧 ...

春风神~~~因为如上述,玩了一圈下来,那些数码的,也玩腻了,只能又玩回广播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春风神~~~因为如上述,玩了一圈下来,那些数码的,也玩腻了,只能又玩回广播了,呵呵 ...

从我出生我家就有一台羚羊牌收音机伴我长大,去年我淘了几台接近报废的回来,等有时间的时候精心打理一台放家里怀旧。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屋子里面和屋子外面,收听环境肯定屋外的车上好~~
其次,车子上的设计,好像增强了接收灵敏度和抗 ...

那家机为啥不增强一下灵敏度和抗干扰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种天线,最终,应该也就接接拉杆吧。。。不可能屋子外面竖起天线了,一来引雷,二来住套房也没环境竖了 ...

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有人做FMDX的FM的天线比较短,可以玩玩,如果是短波接收的话可以尝试小环天线(无源)或者鱼竿天线(无源)或者mini whip(有源),感觉玩无线电就是几样东西,天线、传播和接收机灵敏度,其中的某一样不行的时候就需要其他两个东西来弥补。。。。。

网友M:
S2000有,不过最近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家机为啥不增强一下灵敏度和抗干扰性呢?

所以,我也觉得很匪夷所思啊~~厂家为什么不把HAM-2000的技术,转成家用呢,虽然看起来复杂,但是批量生产,也没多少钱,费多点时间调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M:
S2000有,不过最近用这个:

这货能达到S2000的几成接收灵敏度啊?并且这个,要开电脑才能用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E:
PL660算是国产中的鼎盛了。

PL600在用,收音机首选喇叭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近刚入手一台德生PL-365

好像玩具了啊,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M:
S2000有,不过最近用这个:

这个价格几何?问题是还要自己接天线呀?我现在是收音机加上电视棒。。。。电视棒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N:
PL600在用,收音机首选喇叭大的

但,好像单声道,又没有立体声好听啊,ST ,噪音又大好多啊,纠结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价格几何?问题是还要自己接天线呀?我现在是收音机加上电视棒。。。。电视棒便宜 ...

电视棒,之前也有,玩四轴时候的附带品。。。。感觉也是功能型的,收音灵敏度不会太高,压根没去试验收音功能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货能达到S2000的几成接收灵敏度啊?并且这个,要开电脑才能用吧?

是得要电脑,不过上班一般都在电脑前了,S2000好久没动了,灵敏度网上找找吧,就图这个好玩、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M:
S2000有,不过最近用这个:

老大的S2000,用着爽不爽?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视棒,之前也有,玩四轴时候的附带品。。。。感觉也是功能型的,收音灵敏度不会太高,压根没去试验收音 ...

灵敏度还可以,但是需要自己做一些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得要电脑,不过上班一般都在电脑前了,S2000好久没动了,灵敏度网上找找吧,就图这个好玩、方便。 ...

高灵敏度和电脑运行时的辐射干扰,感觉会是一对矛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灵敏度还可以,但是需要自己做一些打磨

高灵敏度和电脑运行时的辐射干扰,感觉会是一对矛盾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高灵敏度和电脑运行时的辐射干扰,感觉会是一对矛盾啊~~~

电脑运行时候的问题,可以通过加磁环或者使用长的usb线,并且将设备装到盒子里面解决,或者使用树莓派做成服务器的形式解决,这个可以去网上找资料,我看到有一个老毛子做的短波还收到不少国内电台的,至于干扰的问题,我记得这边论坛就有相关帖子的,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的S2000,用着爽不爽?

占地方没地儿摆,不过喜欢这类玩意儿,后来也收了个PL680,RTL、HackRF也有玩。真的要玩收听内容,还不如网络收音机!玩接收那只能SDR更好玩了。

楼主:
PL680 pk S2000,应该接收能力,S2000胜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脑运行时候的问题,可以通过加磁环或者使用长的usb线,并且将设备装到盒子里面解决,或者使用树莓派做 ...

感觉我现在的1994,软天线靠近墙内220V交流走线,都有影响啊(当然是接收弱台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PL680 pk S2000,应该接收能力,S2000胜出吧?

没具体PK过,网上有说差不多(http://tieba.baidu.com/p/4740374461),买680是冲着体积小巧和同步检波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我现在的1994,软天线靠近墙内220V交流走线,都有影响啊(当然是接收弱台的时候)。。。。 ...

靠近肯定是有影响的呀,那劲量避免靠近,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网友:
有一台随身听 AWAI JX719,很多年不用了。

网友:
玩收音机最好是全波段的,过去玩的时候讲究的是能收到国外多少电台,好的收音机在短波段可以收到欧洲的广播。

网友O:
没有我这个老吧。 FM  电子管收音头;  旧货市场 150元收回来的

网友P:
7600GR。  S2000
有这两个就差不多了

楼主:
好吧,应该是根德S700,比较好了,收音机,有一台就够了的级别。。。。。

现在只有二手,价格在4K——6K之间。。。被S800(HAM-2000)蒙蔽了,不然咬咬牙,就上S700了。。。

现在的1994就不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7600GR。  S2000
有这两个就差不多了

7600GR,外观不喜;
S2000,被S800压着;

故有个S700,应该才是不错了,要外观有外观,要性能,有性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没有我这个老吧。 FM  电子管收音头;  旧货市场 150元收回来的

这个太老啦。。。。。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吧,应该是根德S700,比较好了,收音机,有一台就够了的级别。。。。。

现在只有二手,价格在4K——6K ...

都是坑,跳进去都是钱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是坑,跳进去都是钱

是啊,看看有无大侠,买个S700,顺带对比下S800(HAM-2000),哪个好吧,巅峰对决,就只有这2款了~~呵呵

等我发达了,再收台S700吧,现在1994,为外观买单了,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问,SW波段,好听么?清晰么,有收音价值么?音质有没有FM的好,一直没有去玩过 ...

我说的不是SW段,是FM段,在城市里SW就别指望了,干扰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不是SW段,是FM段,在城市里SW就别指望了,干扰太大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香港FM,但是我想问问你的7600GR的听SW的体验如何,呵呵,因为我接触过的收音机,都只有FM/AM的,糗。。。。。

网友H:
超过500元的,我觉得是烧过头了,不具性价比,不具实用性,毕竟广播和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

网友Q:
玩玩纯分立元件的吧?里面全是三极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不是SW段,是FM段,在城市里SW就别指望了,干扰太大了。

一般在小区里面就别想电磁环境好了,周末的时候拿着收音机去了玄武湖和中山陵,发现使用破收音机都可以收到韩国和朝鲜俄罗斯越南泰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电台。现在外面的电磁环境比较差,干扰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超过500元的,我觉得是烧过头了,不具性价比,不具实用性,毕竟广播和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 ...

我觉得电视棒最好,便宜玩法多,不容易闲置

网友H:
有段时间空得很的时候,玩起了最原始的矿机,天线、地线、线圈、耳机之类,无耐深圳的接收环境不好,达不到预想效果,直接上电池呵呵,然后就全部收归仓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玩玩纯分立元件的吧?里面全是三极管的?

单纯分立元件,要达到这样的性能,估计不太容易吧?并且调整点太多,元件一多,统调容易出问题呀~~后续分立元件性能改变导致的问题,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段时间空得很的时候,玩起了最原始的矿机,天线、地线、线圈、耳机之类,无耐深圳的接收环境不好,达不到 ...

矿石收音机论坛欢迎你,要不你尝试做一个小环天线试试看效果?

网友L:
引用 楼主:
单纯分立元件,要达到这样的性能,估计不太容易吧?并且调整点太多,元件一多,统调容易出问题呀~~后 ...

这是什么收音机 ,看起来真的很养眼,说实话小日本的几十年以前东西做的都比我们现在的要好,可是我们现在还在做梦,虽然这几年日本企业不行了,但是他们的技术还是值得我们敬仰。

网友:
床头放了一台RP2100当闹钟用,这货也已经绝种了,

网友R:
曾经被电子报忽悠的,搞了米兹米的高频头和三菱M51535P,鸡动了几天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什么收音机 ,看起来真的很养眼,说实话小日本的几十年以前东西做的都比我们现在的要好,可是我们现 ...

就是 s700呀……一代经典机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R:
曾经被电子报忽悠的,搞了米兹米的高频头和三菱M51535P,鸡动了几天晚上

电子报上的一个股票卡高频头改装的文章,就是出自我手,那时候读高中,哈哈哈

不知道有人中招没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电子报上的一个股票卡高频头改装的文章,就是出自我手,那时候读高中,哈哈哈

不知道有人中招没 ...

反正我是没有中招,玩了几天发现传说中的神器也就比我的双卡收录机稍强一点,一直想折腾八目天线,后来没有条件玩不了了之

网友L:
引用 网友R:
反正我是没有中招,玩了几天发现传说中的神器也就比我的双卡收录机稍强一点,一直想折腾八目天线,后来没 ...

是接受FM的八木吗?是不是只要买现在接受电视的天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接受FM的八木吗?是不是只要买现在接受电视的天线就好了?

是的,FM接收用
也是受电子报的毒害,看着一张不甚清晰的图片就想折腾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也曾想过找架黑白电视机装在屋顶的天线代替,可惜我家没有,就只能是梦想了

网友:
现在玩骚尼的小鸡鸡。老JB花钱了。

网友:
儿时梦想,一边放牛,一边有个小收音机听。现在,收音机有了,牛没了。

网友S:
楼主还是自己整一个七管超外差收音机吧,电路图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还是自己整一个七管超外差收音机吧,电路图在此

我不是要学习啊,只是要好产品啊,哈哈,并且图太老了啊,折腾的过程,我不如努力攒钱买S700还好,哈哈

网友:
小时候生不如死的折腾过,要不然也不会走上电工,这条不归路,,,,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有我这个老吧。 FM  电子管收音头;  旧货市场 150元收回来的

还能响吗?能响的话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还是自己整一个七管超外差收音机吧,电路图在此

以前有个只要1个1.5V电池的。好像也是电子报的,现在找不到了,居然淘宝上也没有

网友J:
现在想玩收音机的都是那一代人的情怀,你打听下00后有没有人对收音机感兴趣的,按照功能和效果来说,现在手机几乎囊括了电视+收音机+MP3+电脑等等好多了,收音机早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想玩收音机的都是那一代人的情怀,你打听下00后有没有人对收音机感兴趣的,按照功能和效果来说,现在手 ...

需要时间的沉淀的~~~
03年~17年12月,这段时间,我也不爱收音机的,基本没听过,都在玩“手机几乎囊括了电视+收音机+MP3+电脑”~~~
突然,这几天秋风起,对那些数码产品觉得腻了,所以就重拾收音机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单纯分立元件,要达到这样的性能,估计不太容易吧?并且调整点太多,元件一多,统调容易出问题呀~~后 ...

第一张图那三个DIP8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还在听模拟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有我这个老吧。 FM  电子管收音头;  旧货市场 150元收回来的

买贵了,哈哈。我在地摊收了个品相完整的能用的大红灯才58,重10多公斤

网友U:
想起灵敏度的往事。当年也是最爱收音机,中波晚间可以收到陕西、湖南、广东台,每晚总要听一个多小时才睡。直到邻居添了台电视机,该电视一开,从中波到短波,全频带阻塞干扰,没有一个台能听。正好高考临近,就将收音机放入箱底,前几天打扫卫生还见到。掐指一算,三十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第一张图那三个DIP8是什么芯片啊

存台芯片啊,EEPROM吧

网友:
现在的直播算不算新时代收音机

网友V:
据说朝鲜的只有一个频道。换频道就得换收音机。求证。

楼主:
引用 网友V:
据说朝鲜的只有一个频道。换频道就得换收音机。求证。

我只知道,现在我们去朝鲜旅游,就像当年80年代,华侨回国的待遇~~~

吃好玩好服侍好,消费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台芯片啊,EEPROM吧

谢谢。这个脑洞也算体现了技术进步吧

网友W:
给楼主推荐“喜马拉雅FM“,台儿收的贼多,节目特丰富,关键是没有假广告的骚扰,听的乐趣可比你那个牌子没法比的。

当然很多“老年人”喜欢收音机是因为一种情怀,如果这个原因,我推荐转STM32或对讲机吧,对讲机也是无线电,也有灵敏度的概念,可玩性比收音机高多了!

网友X:
曾经入了PL660,然后这两年渐渐积灰了。结婚后直接不记得塞哪里了……

网友:
有人玩sdr 么?软件无线电

楼主:
引用 网友W:
给楼主推荐“喜马拉雅FM“,台儿收的贼多,节目特丰富,关键是没有假广告的骚扰,听的乐趣可比你那个牌子没 ...

app的,总觉得爱不起来啊,呵呵~~

有时候,就是不想开这些数码产品,估计爽玩了10多年,能玩的都玩腻了,想玩回单纯的收音机了~~

楼主:
说到收音机,同一首歌,通过FM传过来的,感觉声音开阔很多啊,相对于自己本地放无损音乐来说

网友Y:
想起高中时候无意中得到个车机(00年左右),磁带机+收音机,那个声音真难忘啊。那时候一直觉得那个自动吸入磁带的机构很好玩,但也很复杂。

网友:
看到一位同党:买了德生PL-365,方便时可以认识下,谢谢
用的很不错,对的起这价格

楼主:
居然变态的1.6uV~~~哪位还看过更猛的么?

网友Z:
实测尖峰的DAB模组可以到6dBuVemf,换算是1uV。有些测到4dBuVemf。

网友:
引用 网友U:
想起灵敏度的往事。当年也是最爱收音机,中波晚间可以收到陕西、湖南、广东台,每晚总要听一个多小时才睡。 ...

三十多年,多了几年?性质可不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Z:
实测尖峰的DAB模组可以到6dBuVemf,换算是1uV。有些测到4dBuVemf。

是成品收音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Z:
实测尖峰的DAB模组可以到6dBuVemf,换算是1uV。有些测到4dBuVemf。

老大知道哪家的收音机,比这个好的么?

德 生现在新出的旗舰机,也只敢标到优于3uv

网友:
很是怀念 NOKIA的手机有收音功能, 现在的手机都没有了...
没有手机方便 ,我只有一个IRIVER的 MP3有FM收音功能 长波根本没法听

网友AA:
有个和楼主类似的收音机,极典的产品,调频的声音还不错,现在经常当简易有源音箱给小孩放儿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有个和楼主类似的收音机,极典的产品,调频的声音还不错,现在经常当简易有源音箱给小孩放儿歌。

德生1994,就是拿极典301贴牌的,呵呵

本质是极典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Y:
想起高中时候无意中得到个车机(00年左右),磁带机+收音机,那个声音真难忘啊。那时候一直觉得那个自动吸 ...

关于自动吸入这方面,你应该去玩玩自动麻将机,144张牌,一一理好,想要天和就来天和,想清一色就清一色

网友:
引用 网友X:
曾经入了PL660,然后这两年渐渐积灰了。结婚后直接不记得塞哪里了……

你有了更好玩的了。七年之后,你就会恢复正常的。

楼主:
已下单根德S700.坐等收货~~~

网友Z:
引用 楼主:
老大知道哪家的收音机,比这个好的么?

德 生现在新出的旗舰机,也只敢标到优于3uv ...

测试是成品。品牌是Gundig。不过是台式机。DAB的模组太大无法做成便携式。标称值比实测值要大一些,毕竟要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Z:
测试是成品。品牌是Gundig。不过是台式机。DAB的模组太大无法做成便携式。标称值比实测值要大一些,毕竟 ...

那我想问下,比如市场上买的成品,可能只是普通调试,灵敏度也是一般,是否可以买到一个,做精调,让灵敏度达到最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Z:
测试是成品。品牌是Gundig。不过是台式机。DAB的模组太大无法做成便携式。标称值比实测值要大一些,毕竟 ...

这个不就是根德么??什么机型上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就是根德么??什么机型上用的?

他家的DAB产品都是尖峰的DAB模组。但似乎DAB没有在中国卖。可以看看tivoli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下,比如市场上买的成品,可能只是普通调试,灵敏度也是一般,是否可以买到一个,做精调,让灵敏 ...

模拟接收的我也没有办法,好像没有仪器很难调好。如果是silicon labs的IC SI47XX就比较简单:改改天线;改改电源。没有统调的部分。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能听到VOA吗?

像VOA这些敌台,都 给中国之声覆盖了。短波全段很多中国之声

网友:
现在可以拉一个电视棒,看着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像VOA这些敌台,都 给中国之声覆盖了。短波全段很多中国之声

我的S700的SW波段,可以收到很多外语台,肯定不是中文和英文的~~

不过也没啥用,听不懂,呵呵

网友AC(2018-09-02):
才放了台二手微型机,SONY SRF-83,一代神机,20年前,听了60秒钟,就念念不忘。晚上躺在床上,听听音乐台,那才美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才放了台二手微型机,SONY SRF-83,一代神机,20年前,听了60秒钟,就念念不忘。晚上躺在床上,听听音乐台 ...

袖珍机灵敏度估计不太好吧?

网友AD:
收音机不错,但是目前广播广告太多,没什么正经点的节目,基本没法收听

网友AE:
朋友,想听增大增粗广告直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收音机不错,但是目前广播广告太多,没什么正经点的节目,基本没法收听

智能跳频啊,都是听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朋友,想听增大增粗广告直说就行了

智能跳频啊,都是听音乐~~

除非特意守着听壮阳广告,那我也没办法啊,呵呵

网友Z:
目前在给PURE做便携式内置锂电的DAB收音机,还是用尖峰的模组。只是因为使用信号线当天线,接收效果不佳。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节目基本没法听啊

收音机发烧友关注机子本身
一般人关注节目内容
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收音机发烧友关注机子本身
一般人关注节目内容
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一个好机子,没有好节目

网友AG:
引用 网友Z:
目前在给PURE做便携式内置锂电的DAB收音机,还是用尖峰的模组。只是因为使用信号线当天线,接收效果不佳。 ...

目前FM接收灵敏度比较高的是什么模块或者芯片?

网友:
在用PL660,短波基本很难收到外台。除非架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目前FM接收灵敏度比较高的是什么模块或者芯片?

我只用过尖峰的模组还有silicon的IC。Cable测试SNR=26dB时灵敏度约1uV,开路测试就看各个的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德劲DE-1103路过,接收能力不错,但袖珍机听着不太爽。

同款的路过,半年拿出来充电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