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S32K144的朋友吗?这芯片的ADC精度好差。

楼主(2017-12-11):
输入38mV,采样值26mV.      输入1316mV,采样值1340mV。    输入2604mV,采样值2664mV。基准和电源很稳定4.995V,万用表用安捷伦六位半测量值作对比。低电压采样值偏低,高电压偏高。想修正都不好整。

网友A:
上电路图吧,mcu一般是被冤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吧,mcu一般是被冤枉的

我也这么认为,汽车级的MCU不会那么差的。

楼主:
同一块PCB,我把采样点,飞线到STM32 ADC pin脚,采样误差不超过+-2mV,基本排除电路问题。软件配置和读取也是官方S32 Design Studio软件生成的,我也觉得冤枉了MCU,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通常这种问题,既不是软件问题,也不是原理图的问题,而是PCB板设计有巨大问题,熬他个三五十年自然清楚了,慢慢来。

网友:
看下S32K的AD引脚的输入阻抗,还有你配置的采样频率

网友B:
应该是使用前没有校准。

网友:
DG128的,之前有的也怪怪的,偏差0.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使用前没有校准。

这个是出厂前厂家要校准吗?

楼主:
今天有新的进展,我把厂家DEMO板上的MCU取下来,再换到我的板子上,同样的程序,采样就很准,全程+-5mV误差,两个芯片唯一不同的就是后缀不同,DEMO上的芯片(s32K144HFXXX)最高速度80M.我用的是112M(s32K144UFXXX),程序我是按照112M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新的进展,我把厂家DEMO板上的MCU取下来,再换到我的板子上,同样的程序,采样就很准,全程+-5mV误差 ...

把速度降到80M  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出厂前厂家要校准吗?

上电初始化时 需要校准的。

网友(2018-05-14):
lz,请问下,你们样片和开发板是在哪儿弄的?

网友C(2019-04-09):
引用 网友B:
上电初始化时 需要校准的。

这个校准是手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校准是手动的吗?

自动的,ADC_DRV_AutoCalibration(ADC_1);
        ADC_DRV_AutoCalibration(ADC_2);执行库里两个函数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的,ADC_DRV_AutoCalibration(ADC_1);
        ADC_DRV_AutoCalibration(ADC_2);执行库里两个函数就ok。

你这是pe生成的吧,今天对着手册自己写了个,校准后就比较准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的,ADC_DRV_AutoCalibration(ADC_1);
        ADC_DRV_AutoCalibration(ADC_2);执行库里两个函数就ok。

看错了,校准后采用了平均算法

网友D:
我用kea的,量起來差了0.2v
整個批量都差0.2v

网友C(2019-05-13):
引用 网友D:
我用kea的,量起來差了0.2v
整個批量都差0.2v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们有一批次的板子加校准也还是不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们有一批次的板子加校准也还是不准

最近還沒拿到下一批的料,
上次進的還沒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還沒拿到下一批的料,
上次進的還沒用完

有进行校准试试吗,还有如果采样多个通道,在通道切换前面加个延时

网友E(2019-06-19):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S32K的PE怎么配置ADC的,还需要额外的函数进行ADC时钟配置吗,我没有找到单独的ADC时钟配置函数,你之前用的是R1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请教一下S32K的PE怎么配置ADC的,还需要额外的函数进行ADC时钟配置吗,我没有找到单独的ADC时钟 ...

我用的是S32 Design Studio 3.1,生成配置代码,然后移植到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