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744串口低功耗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7-12-11):
最近我在用MSP430G2744做一个项目,需要使用到串口通信,串口使用完后 需要进行低功耗处理,我将TX和RX脚(P3.5、p3.4)取消了串口功能,然后下次需要使用串口的时候 再将TX和RX配置为串口功能脚。
在没有开启定时器A时,这样使用很OK,但是启动定时器A后,使用串口收发数据 就出问题了,无法正常收发数据。
代码如下:

串口配置函数
void UartInit(void)
{

        P3SEL |= BIT4 + BIT5;

        UCA0CTL1 |= UCSSEL_1;                     // SMCLK
        UCA0BR0 = 0x03;                            // 32768Hz 9600
        UCA0BR1 = 0x00;                              // 32768Hz 9600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

使用串口与外部设备通讯函数
void ReadCounter(uint8_t *Data)
{
        uint16_t i = 600;
        P4OUT |= BIT6;

        P3SEL |= BIT4 + BIT5;
        UCA0CTL1 |= UCSSEL_1;                     // SMCLK
        UCA0BR0 = 0x03;                            // 32768Hz 9600
        UCA0BR1 = 0x00;                              // 32768Hz 9600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UartRxflag = FALSE;
        i = 100;
        while(i--);
        UartSend("R",1);
        i = 30000;
        while((UartRxflag == FALSE)&&(i--));
        if(UartRxflag == TRUE)
        {
                Data[0] = 0xF0;
                Data[0] |= (UartBuff[0]&0x0F);
                Data[1] = UartBuff[1];
                Data[2] = UartBuff[2];
        }
        else
        {
                Data[0] = 0xF0;
                Data[1] = 0xF0;
                Data[2] = 0xF0;
        }
        P4OUT &= ~BIT6;
        UCA0CTL1 |= UCSWRST;
//   P3SEL &= ~(BIT4 + BIT5);                //就是这句代码  很奇怪,定时器A不工作是   这段代码 加上  能正常工作,定时器A公司 这段代码 加上 就串口就收不到数据
}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到底是啥原因,也请分享下 使用了串口 后怎么样进度低功耗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