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械結構的零件 散熱區域無法連到GND (新手製圖)

楼主(2017-12-11):
各位大大好 allegro16.6
我在設計PCB時有一個零件有機械結構且他datasheet沒有腳位
但是datasheet表示他要連接到GND
他是一個WSON-8的零件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tps61251.pdf
底盤散熱區要連結到GND

這是我的footprint中間那塊我畫成機械結構,打算之後把它拉到GND

然後我畫畫畫之後準備要用這顆
放去去化之後發現不管如何我都無法放上GND
硬拉了兩條GND結果發生下面這個問題

不能畫!!!

請問這種情況要怎麼解決?
能設定屬性嗎?

网友:
设置成跟普通的焊盘一样的属性试试看

网友A:
机械焊盘是不能连接的
可以改成普通焊盘,在原理图里面接地,就可以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焊盘是不能连接的
可以改成普通焊盘,在原理图里面接地,就可以连接了 ...

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