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C座子该如何焊接

楼主(2017-12-11):
经常电路板上的fpc座子坏了,需要焊接上一个新的,但是这种塑料的座子受热后就软了,每次焊接后fpc座子基本上也变形的不能用了。
求教大神,这样的fpc座子该如何焊接?图片是网上随便找的,实际的引脚间距比这个要小。

网友:
这要多多练习,先用尖头烙铁焊住前后两个脚,再一个脚一个脚的焊。
熟手用尖头、刀头烙铁头拉几下就行。

网友:
最近也焊了一个24p 0.5mm的,新手,开始用烙铁焊两只脚间的锡很难去掉,后来换热风枪吹了

网友:
用超细尖头镊子一根一根扒,成功率100%,时间约30秒钟。

网友:
折腾过0.6间距FPC座的路过。。。

没有技巧,工具必须恒温的用有铅锡难度会降低。
剩下的是练练练。。。

网友:
跟qfp类封装的芯片差不多吧?

网友:
直接刀头焊接,没发现问题

网友:
以前经常焊接40P的0.5mm间距的座子,都是手工焊的  多焊焊就好了  一定要用个沾锡好的刀头

网友:
恒温烙铁  +  吸锡线    很简单的

网友:
熟手,一拖就行了

网友:
刀口烙铁,拖焊,掌握好温度和时间。掌握不好温度和时间的,在教一个比较暴力的办法,在桌子上抖,非常爽的。

网友:
这个以前我用拖焊  没问题, 用段导线来导热。

看一个老师傅焊,偷学的。

网友:
松香或助焊剂+刀头烙铁+酒精后期擦洗

网友:
试试我签名档的烙铁头,总有一个适合你的

网友:
刀头恒温烙铁 +AMTECH助焊膏 +进口吸锡带+进口焊锡丝  +多练习就搞定了

网友:
关键是涂助焊膏,恒温烙铁仔细焊接即可。

网友:
关键是好焊锡,0.5的随意焊
原来taobao买的便宜焊锡,是真的一坨屎,温度高,效果差,助焊剂也无效,松香一开始还有点用,但时间一长总是连锡。后来,买了好的焊锡,再无此烦恼。

网友:
一直都是一个脚一个脚地点,要有耐心,慢点就慢点,总比焊不好连锡了折腾要省时间

网友:
以前焊接指纹传感器,都是一个一个焊。如果有吸锡纸就更OK了

网友:
手机0.4mm pitch,手工焊过,用刀头,先一排上锡,然后加助焊剂,拉锡,带走多余的锡

网友(2019-03-05):
买个几百个,都焊了,就会了

网友(2020-04-29):
买质量好点的座子,虚焊的概率会小很多。

网友:
这货国产的很坑爹,一旦爬锡就再难号下来了。对于这样的,我都是先上一些锡到焊盘上,固定座子,然后再把烙铁头的锡甩干净,然后将管脚全部压平,之后再沾一点点锡,一个一个管脚焊接

网友:
如果连锡了,就用吸锡带吧

网友:
焊盘画宽点,先焊盘上锡,然后贴好座子用干净的刀头化锡

网友:
好的助焊剂,好的焊锡,刀头拖焊,还是比较容易的,实在焊不好,就买点好的吸锡线吸。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刀头,感觉还是马蹄型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刀头,感觉还是马蹄型的好用

我原来也用马蹄,后来用过刀头之后,马蹄就不用了,总而言之,个用一熟,只要能焊上,啥都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刀头,感觉还是马蹄型的好用

反正拖焊马蹄比刀头好太多,我刀头脱焊一直不理想,但是刀头焊接多样性比马蹄强。什么焊点都可以连拆带焊。

网友:
刀头,拖焊,或者找一段单股铜线弯下导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拖焊马蹄比刀头好太多,我刀头脱焊一直不理想,但是刀头焊接多样性比马蹄强。什么焊点都可以连拆带焊 ...

拆焊凭感觉刀头接触长度要优于马蹄头,拖焊马蹄形好像接触面积更大些回头我也试试刀头

网友:
熟能生巧,多用烙铁。 焊盘设计的时候要做长一点,好偷锡。

网友:
优质助焊笔+马蹄很轻松的,前提是把板子预热一下!

网友:
焊盘过几遍锡,然后用烙铁一个一个点,熟了可以拖着点
万一不小心爬锡上去了,就用吸锡带

网友:
手机主板0.3/0.35/0.4间距,0.8厚度的BTB座子,要不试试?

网友:
工具很重要,焊锡丝用有铅的,电烙铁得沾锡。
用不沾锡的烙铁焊0.8的都难!

网友:
你这个还好
尖头烙铁+0.2mm的锡线就可以了
要么就是反面给板子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