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比protel一个明显的改进,可以用方形孔了。

楼主(2017-12-11):
以前有些方形孔要用机械层来画。现在可以直接用焊盘实现了

网友:
已经很久很久可以这样画,但是实际没这样用过,怕做不出来,机械层100%可以

网友:
早就可以画了,但是厂家给不给做要打问号

楼主:
太小当然不行。

网友A:
LZ一定很久没用AD了,或者刚转AD

楼主:
一直用protel,刚刚入门AD

楼主:
用来画这种端子,文型孔最方便了。

楼主:
修改,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一定很久没用AD了,或者刚转AD

我做事比较杂,单片机,安卓,WEB前端和后台,物联网,公众号。连PCB和原理图也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用protel,刚刚入门AD

原来如此,早就支持方形孔了,我的AD10都可以画出来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安卓如何入门?用as,软件发布复杂不?另外,如果app需要连接数据库和进行二维码解析,你有没有推荐的方法?谢谢

网友C:
>用来画这种端子,文型孔最方便了
Is the terminal soldered to the PCB?

网友:
你问问家里床给你做不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来画这种端子,文型孔最方便了。

这种端子型号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楼主,安卓如何入门?用as,软件发布复杂不?另外,如果app需要连接数据库和进行二维码解析,你有没 ...

从别人的DEMO开始,二维码都有现成的库。不用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来画这种端子,文型孔最方便了
Is the terminal soldered to the PCB?

是焊到板上的。淘宝上搜索触摸开关。出来的产品就是用这种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端子型号是什么啊?

没有型号,还有一种是圆形孔,但这种在焊接时不好定位,常常是焊歪。

网友:
protel 镂空 金属化

网友E:
我也安装了AD10的精简版,感觉转过去有难度,库什么的都得处理,全是E文菜单,大多数都看不懂啊,哎。就画个简单的双面板,99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安装了AD10的精简版,感觉转过去有难度,库什么的都得处理,全是E文菜单,大多数都看不懂啊,哎。就画 ...

我用AD18,感觉比PROTEL好很多,库可以转换过来。继续用。只是加载好慢。

网友:
请都详细如何做?
或者传个做好的protel99文件上来,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型号,还有一种是圆形孔,但这种在焊接时不好定位,常常是焊歪。

我现在用的是底下有一个0.8mm细柱,焊接在上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来画这种端子,文型孔最方便了。

在哪买的?什么关键词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哪买的?什么关键词搜索

铜柱 端子

网友:
然并卵,这样的金属化孔板厂不支持。小的方孔更是做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