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绝缘导热的硬质材料

楼主(2017-12-11):
有没有绝缘又导热的硬质材料,最好还能便宜和方便购买和切割的材料。谢谢。

网友A:
满足你这个要求的就只有冰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足你这个要求的就只有冰块了

你肯定是二楼!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氧化铝陶瓷

网友:
二楼很标准  氧化铝陶瓷片怎么样?

网友:
氧化铝陶瓷片,高热导率的。

网友:
不好切割吧

网友:
氮化铝导热系数更高

网友:
氧化铍陶瓷

网友:
导热硅胶条不知道够你的硬度不

网友:
全世界都在找吧

网友:
常见的套路贴个绝缘片铜板或铝板不就行了……

网友:
钻石导热肯定够。就是切割是个问题

网友:
泡在变压器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剧毒……

我当然知道,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用铜块加绝缘导热片的方式啊

网友:
金刚石

加工么锤子一敲就行!

网友:
蓝宝石或者碳化硅都可以,用来做led基底的

网友:
碳纤维也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C:
导热橡胶或者陶瓷散热片,应该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热橡胶或者陶瓷散热片,应该都可以吧

导热橡胶是什么样的呢,没听说过;导热硅脂就有听说过,那个个东西太软,不能称为固体,膏状的,无法作为产品的表面。

网友:
云母片行不行?

网友:
这种陶瓷导热绝缘够硬  我们用在功放的大功率管上面  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热橡胶是什么样的呢,没听说过;导热硅脂就有听说过,那个个东西太软,不能称为固体,膏状的,无法作为 ...

是以前的一个同事介绍给我的。他们常叫的名字有:导热橡胶、导热塑料等等,说是橡胶或塑料中添加了一些导电颗粒改变了导热系数。看过一个样品,就像一块塑料片。
因为他也是从以前的公司离开有三四年了,不记得是哪个供应商了。这两天正在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