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手里的TMS320F28035芯片是真是假

楼主(2017-12-11):
RT,之前发了过帖子请大家推荐过放大器选型的问题,现在基本确定了。选择了帖子里一个坛友推荐的TP1564A,看着性能还不错。价格从立创商城买是1-9片的话每片2.14元,也还可以接受。主控自己选了TMS320F28035PAG,今天和TP1564A一块儿到货了,可是看着芯片中间有一个长方形的区域,以一定角度从侧面看,感觉光洁度不一样,不确定是不是问题芯片,传两张照片,请大家伙帮忙鉴定一下。

网友:
肯定是拆机件

楼主:
请问是怎么判断的呢?还有中间这个矩形区域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怎么判断的呢?还有中间这个矩形区域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

打磨薄了而已。

楼主:
那这就说明是翻新或者假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就说明是翻新或者假的了?

退吧。x宝上都是新旧掺和一起卖的。买新芯片一定要找正规代理商。

网友B:
处理器芯片一般不会有假,只是不一定是全新的,可能是拆机片

网友C:
反正不会是假的,这芯片能造假的还真没有几家吧。。。估计新旧混合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吧。x宝上都是新旧掺和一起卖的。买新芯片一定要找正规代理商。

已经申请退货了,昨天跟卖家反应这件事之后就不再回复我了。手里没有代理商的资源,想从立创商城买来,结果都没现货,还有其他渠道推荐吗?得捷贸泽就算了,都八九十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器芯片一般不会有假,只是不一定是全新的,可能是拆机片

恩,看来是拆机片重新打磨之后又做的丝印,真坑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不会是假的,这芯片能造假的还真没有几家吧。。。估计新旧混合的可能性很大 ...

应该是拆机片了,已经申请退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申请退货了,昨天跟卖家反应这件事之后就不再回复我了。手里没有代理商的资源,想从立创商城买来,结 ...

那没办法了,冷门芯片能不通知还是不要用了,太坑了。加密的话不妨加片fpga,arm+fpga架构成本并没高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办法了,冷门芯片能不通知还是不要用了,太坑了。加密的话不妨加片fpga,arm+fpga架构成本并没高到哪 ...

倒不是为了加密,而是看中这个芯片的ADC、PWM还有控制率加速器CLA,感觉比stm32要强。目前看来不好买,确实有点冷门啊

网友C:
TMS320F28x也不算是冷门,28335还是曾经的霸主,只不过现在只在电机工控行业用的比较多而已,不过DSP真的是好难用,CLA新手也很难上手的,相比STM32入门要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MS320F28x也不算是冷门,28335还是曾经的霸主,只不过现在只在电机工控行业用的比较多而已,不过DSP真的是 ...

看起来比stm32晦涩难懂很多,买了一块开发板,给了些TI原厂的例程,感觉比stm32那种调用库函数的方法要难搞很多

网友D:
28035是低速车的主流DSP 假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035是低速车的主流DSP 假不了的

可能是翻新的,已经申请退货了。话说这款芯片做电机控制用得多不多?低速车是指普通两轮电瓶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翻新的,已经申请退货了。话说这款芯片做电机控制用得多不多?低速车是指普通两轮电瓶车吗? ...

闭环异步电机控制用的非常多,低速电动车  知豆 众泰微型车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闭环异步电机控制用的非常多,低速电动车  知豆 众泰微型车之类的

异步电机?那种交流的三相电机是不是就属于异步电机?电池供电的话是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再来驱动吗?

网友:
有28035的变频器方案,源码+pcb 原理图,需要的联系我。stm32伺服源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异步电机?那种交流的三相电机是不是就属于异步电机?电池供电的话是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再来驱动吗? ...

是的   dc-ac 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   dc-ac 逆变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用直流电机,BLDC、PMSM一类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用直流电机,BLDC、PMSM一类的呢?

BLDC功率做不大,大功率国产低端都是用异步,高端用同步(tesla用的异步)

网友:
之前买过芯片封装和丝印对不上的,球也明显是重新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