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批量采购树莓派的渠道

楼主(2017-12-11):
各位大神,最近一个项目用树莓派+自制扩展板做了一个485物联网网关,测试下来效果还不错(发热比较厉害,必须贴散热片),就想着批量上一些项目,请教各位是否有批量采购树莓派的渠道?需要开发票,先买10块试试。

网友:
element14.com
taobao.com

网友:
额,物联网网关,是否beaglebone black会好一点

网友:
听大胡子的,去E洛盟买。我记得它代理的是正版的树莓派,超过10pcs 就有优惠。做项目用的,淘宝少去。。。

网友A:
我们买了一百多,还是淘宝便宜, 好像230左右

网友:
买国产各种派吧,orangepi之类才几十块钱。树莓派性价比还是低了点。

网友:
nano pi ,便宜

网友:
树莓派 zero ,省点成本

网友:
这个不是工业级的吧?

楼主:
听说有工业级的,但是都是国内厂家按照开源图纸生产的吧。

楼主:
树莓派就是发热比较厉害,不知道夏天室外抗不抗的住

楼主(2018-08-02):
引用 网友A:
我们买了一百多,还是淘宝便宜, 好像230左右

请教下,您用在什么场景?散热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设备最近发现高温天会挂掉,加风扇又担心风扇故障,比较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您用在什么场景?散热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设备最近发现高温天会挂掉,加风扇又担心风扇故障,比 ...

你不能贴个大点的散热器么

网友B:
同样linux,为啥用树莓派?商业及的不怕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linux,为啥用树莓派?商业及的不怕售后?

资源多,相关的项目也多,改改应用就可以用了,开发速度快很多。普通的linux板子还要各种移植

网友:
Raspberry Pi Zero是缩小版,看功能是否可以满足,淘宝上可以买,或者找微雪官方买,买多的好像有优惠一点,发票什么的好像也有。

网友:
国外买主要发票不好解决,国内element比淘宝还贵

楼主:
买了铝合金外壳,用了几天感觉稳定了,散热搞好了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