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不合格的板子需要用户自己买单吗?

楼主(2017-12-12):
第一次做了100pcs板子,在捷多*做的,结果只给了99pcs 还一片是打叉的.
他们客服说 坏板是客户买单.....但是只给99个合理吗??我付了100pcs的钱.

第一次做...不太懂这个小批量规则..

网友A:
合理的,生产不可能保证100%,虽然一般都有多,但是少一点点也是合理的,可以申请退1片板子的款,

网友:
已经提前说明了,没什么不合理的,下单的时候要考虑到,多做几个备品

网友:
板厂这么多,换家就是了

网友:
有几片出问题并贴上标签是正常的,一般厂家也会多贴片几片

网友:
我一般都要多备个10% 做备件用

网友:
没听过这个规则
一般都是要做几片说的都是合格的数量,
要按它这个规则走的话可以没有合格的产品了,做100片,100片都可以是不合格的,这个逻辑能对吗!!!

楼主:
最气人的是,他们把1块坏板子+99块好板子寄给我,,跟我说我们就做了99块能用的..按理说厂家一般会多做几块以备出现问题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气人的是,他们把1块坏板子+99块好板子寄给我,,跟我说我们就做了99块能用的..按理说厂家一般会多做几块以 ...

厂家肯定会多做,只不过测试通过的没那么多,你的应该是拼板,那么不良的跟好板子一起发是正常做法,否则贴片的时候比较麻烦,如果是单片的,不良的不需要发给你,打叉板是行业规则,即使立创也有,就是因为不能保证100%的良率,这个问题没什么好纠结的,补偿一片板子的货款给你,重新打样几片来的更快

网友:
明显是你缺少经验,一般情况都是要自己多放一点备份的,生产中出现一点废板是必然的事情。

厂家可能以为你知道就没有提醒你,或厂家的新业务员没熟悉工作内容,不知道应该提醒你。

网友B:
这个明显不对啊。100片肯定就是100片合格品。这个不应该是客户考虑的是,是工厂自己需要考虑良品率。楼上说得貌似有理,其实就是扯蛋。

楼主:
连钱都不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肯定会多做,只不过测试通过的没那么多,你的应该是拼板,那么不良的跟好板子一起发是正常做法,否则 ...

做1万块  只给你8千块能用的  你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明显不对啊。100片肯定就是100片合格品。这个不应该是客户考虑的是,是工厂自己需要考虑良品率。楼上说 ...

百分百保证良品的需要你自己和 PCB 厂家提出要求,

要不然加钱用飞针全测、或付钱委托 PCB 厂家给你做测试架人工全测,

如果不提的话,行业内默认人工目测全检,但不保证百分百合格。

很明显你是个行业新人,多去请教一下老师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1万块  只给你8千块能用的  你接受?

对嘉立创来说,是你要1万个它内部实际做了10500个,自己预留500个坏的。这才是合格的厂家。

网友:
一句话,到JLC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分百保证良品的需要你自己和 PCB 厂家提出要求,

要不然加钱用飞针全测、或付钱委托 PCB 厂家给你做测 ...

问题是,板厂已经检查出错误了,,,我要求100片,,板厂就给做100片万一有坏的就是客户买单?
为什么不内部做102片  自己又做不到100%的合格率

网友:
PCB 厂家通常在客户要求的数量基础上多做一点,但出于成本考虑,要结合自己的生产工艺来决定多做多少数量。

大多数情况 PCB 良品的较多,多出来的也会送给你,就会出现要 100 却收到 10x 的情况。

但有时候老工人跳槽,熟练工不够了,新工人做废掉的板子太多,导致良品凑不够客户的要求数量才会出现上述情况。

这种情况下你说一声就会退钱给你的,或者可以要求 PCB 厂家下一次补够数量。

老电子工程师都熟悉 PCB 的生产流程,怎么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出现这种疏漏呢?

网友:
少了肯定要退款了,客户应该谅解没有达到要求的数量,但是款肯定得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板厂已经检查出错误了,,,我要求100片,,板厂就给做100片万一有坏的就是客户买单?
为什么不内部做10 ...

你可以要求厂家补够数量或退钱,这就要看你对 PCB 厂家的重要性了,一般情况下厂家的对口业务员也不会难为你的。

不过就像车祸一样,你就算无责被撞了,法院也只会帮你算一下可预见的损失和适量赔偿,

但想索赔因残废娶不到漂亮老婆、生不了儿子这部分的赔偿,法官才不会管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要求厂家补够数量或退钱,这就要看你对 PCB 厂家的重要性了,一般情况下厂家的对口业务员也不会难 ...

款都不给退,算是强奸吗,能伸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1万块  只给你8千块能用的  你接受?

你 要是这样说那就走极端了,你甚至还可以说是不是收了钱不发货,良率0%也可以接受,我可没有这样说过
你要找80%良率的厂家做我也没办法,反正如果少3%以内我可以接受,一般都是在2%甚至1%内,而且很明显如果是拼板,检测不通过的肯定是打叉然后跟良品一起发给你的,绝对不会单独扣掉发给你的,这些都是行业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板厂已经检查出错误了,,,我要求100片,,板厂就给做100片万一有坏的就是客户买单?
为什么不内部做10 ...

都跟你说了,厂家肯定多做的!但是考虑到材料成本等因素不会做太多,比如做102pcs,如果都通过,那你收到的就多,肯定不会做110pcs这样的!如果实际测试通过的不到100pcs,就出现你这种情况了
你买物料也是掐着买吗?贴片也要考虑抛料等因素,如果你明确说明必须要有100pcs的,那厂家可能会补给你,否则都是按行业规则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款都不给退,算是强奸吗,能伸冤吗?

当然可以伸冤啊,不过要是在大街上遇到两个人吵架,你觉得哪一方有道理?

我觉得两个人都是方脑壳 ~ 吃饱了撑的,因时间不用花钱买就没价值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款都不给退,算是强奸吗,能伸冤吗?

板厂提供的是加工服务(带料加工),而不是产品。事前已经知道加工的合格率不是100%,你要求加工100片,他就加工100片,没有问题,合格率低于承诺,或远远低于行业标准,可以要求厂家负责,否则都算正常。
有的厂家提供额外服务,比如会加工102片,但这个不是义务,现在合格的只有99片,你希望补款,如果101片合格,你会不会多补他一片的价格?
当然厂家也有提供100片合格品的服务,你不是没有选嘛。
觉得他们的服务不好,换一家好的就是,但就事论事,没什么冤枉的。

网友:
合格板子数少了的板厂见得多了,但是少了不退钱的从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合理的,生产不可能保证100%,虽然一般都有多,但是少一点点也是合理的,可以申请退1片板子的款, ...

合理么?我付了100块板的钱,就应该得到100块合格的板。你工艺问题做不到100%,这个可以理解,但损坏的就不能按好板出给客户。通常做法都是板厂多做几片。而不是以坏充好。

就像你去买鸡蛋,买100个,有几个坏的很正常,在有实证的情况下,难道不能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合理么?我付了100块板的钱,就应该得到100块合格的板。你工艺问题做不到100%,这个可以理解,但损坏的就 ...

上面不是说了吗?板厂肯定多做,而不是没做!但是测试通过的没那么多,多数情况下我收到的板子都是会比下单的多,少的只是极少数,当然你态度强硬可以要求索赔,就像楼上有人说的那样,看你对板厂重要,还是板厂对你重要
如果你要保证有100pcs板子,那你可以多做几片,或者人家多收点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合理么?我付了100块板的钱,就应该得到100块合格的板。你工艺问题做不到100%,这个可以理解,但损坏的就 ...

付了100块板子的钱没错,但不是100块合格板子的钱,这个事先也有说明的,多加工或赔款是服务,不是义务。

注意,这不是在买鸡蛋,而是提供加工鸡蛋的服务,给100颗鸡蛋,厂家能保证加工了100颗鸡蛋,但不保证能出100个鸡蛋饼。(注:加工是分来料和带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是说了吗?板厂肯定多做,而不是没做!但是测试通过的没那么多,多数情况下我收到的板子都是会比下 ...

哎,厂家第二条说的明明白白,为什么就是有人视而不见。去SMT如果只给人家100颗电阻,结果厂家抛料只加工出来99板,我相信他们能接受,现在变成厂家供料怎么就接受不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厂家第二条说的明明白白,为什么就是有人视而不见。去SMT如果只给人家100颗电阻,结果厂家抛料只加工 ...

所以沟通不了,在客户看来,可能工厂只做了100pcs不留余量,

网友F:
合理的,多数PCB厂家都是这个规则的,只是一般不会出现的,楼主恰好遇到了而已。任何生产都不能是100%的良率。就像你要给客户交100套的成品,你不能只备100套的物料,肯定要多备几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合理么?我付了100块板的钱,就应该得到100块合格的板。你工艺问题做不到100%,这个可以理解,但损坏的就 ...

你这个比喻不合理的,鸡蛋是通用品,有坏的直接给你换就好了。PCB是定制的产品,没有可比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付了100块板子的钱没错,但不是100块合格板子的钱,这个事先也有说明的,多加工或赔款是服务,不是义务。 ...

你不能保证是你的事,你的工艺不行就得自己想办法补,不能说我得为你的工艺买单,上面是写了会有打X板,但并没写明白成品率是多少。收你100片的钱,10片X行不?20片X呢?没法啊,我的工艺100片就是有20片X呢。合理?
如果在单价上写明了某一个价位的戌品率是多少,这样才另说,没写明,那我就会认为我就是给了100块好板的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比喻不合理的,鸡蛋是通用品,有坏的直接给你换就好了。PCB是定制的产品,没有可比性。 ...

一样的,做任何东西,大家都知道会有不良率,不写明不良率多少内,你直接来个不退不补。这不是霸王条款么?到时来个50%的不良率,你也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合理的,多数PCB厂家都是这个规则的,只是一般不会出现的,楼主恰好遇到了而已。任何生产都不能是100%的良 ...

你这说法不对,PCB板材料不是买家提供,买家下单是下成品的单,不是下原材料的单,板厂不是来料加工,而是提供成品。和我们买元件是一个道理,我理解批量元件里会有不良率,但是我给的是合格成品的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做任何东西,大家都知道会有不良率,不写明不良率多少内,你直接来个不退不补。这不是霸王条款么 ...

IPC 6012C二级标准,第二张图上说了,任何一个工厂都不会是50%的不良,再钻牛角尖可以认为人家收钱不发货了,0%的良率
当然数量少了是工厂不对,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不合理,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在嘉立创是可以退回货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C 6012C二级标准,第二张图上说了,任何一个工厂都不会是50%的不良,再钻牛角尖可以认为人家收钱不发货 ...

现在说的就是那个厂以行规不良率来模糊价位,不合理。有不良率,谁都理解,通常厂家做法要么多做,要么退不良的钱,没有哪个说把事推到这个价位问题,而且一开始并没写明哪个价位对应多少不良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C 6012C二级标准,第二张图上说了,任何一个工厂都不会是50%的不良,再钻牛角尖可以认为人家收钱不发货 ...

通常情况下都会退钱的,做生意的谁愿意为几块钱得罪客户呢,除非一开始就闹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C 6012C二级标准,第二张图上说了,任何一个工厂都不会是50%的不良,再钻牛角尖可以认为人家收钱不发货 ...

IPC 6012C二级标准只是说明了板子的验收标准,只是说明这批板是用什么标准验收的,并没有写明不良率范围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的,做任何东西,大家都知道会有不良率,不写明不良率多少内,你直接来个不退不补。这不是霸王条款么 ...

当然不退款是是不对的。但是提供99块板子,良率99%非常不错了。没事儿可以去告一下,这一块板子的钱一定能要回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百分百保证良品的需要你自己和 PCB 厂家提出要求,

要不然加钱用飞针全测、或付钱委托 PCB 厂家给你做测 ...

我做电路板的时候,你可能还在背99乘法表。

我做100块,给99块,正常 ,照你的说法,我给你50块是不是也算正常? 不良率是厂家控制的,而不是客户。客户需要100块,意思就是100块良品板。如果良率只有90% ,那么厂家应该做110块,把不合格的10块挑出来发给客户,而不是TM发90块给客户。

至于所谓经验,楼主没有留余量,这TM是另外一件事。你这种胡搅蛮緾还自以为是老道,别人看来就只能呵呵

网友G:
LS太多扯淡,我买的100pcs,交过来就应该是100pcs的合格品。
从广义上来讲,买PCB的人也属于消费者,卖家的产品有质量或数量上问题时,消费者是有索赔权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保证是你的事,你的工艺不行就得自己想办法补,不能说我得为你的工艺买单,上面是写了会有打X板, ...

打叉板任何一个厂家都有这个问题,以至于贴片机有专门的跳过叉板的功能。兴森快捷快捷也不敢保证他们的良率100%。你不信随便找一家板厂来,你要求批量出货没有叉板,绝对是要加价的。

网友H:
100块板  只作成了99块,那就付99块钱。没听说也要付100的钱的。
换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叉板任何一个厂家都有这个问题,以至于贴片机有专门的跳过叉板的功能。兴森快捷快捷也不敢保证他们的良 ...

没有说不给你打X,楼主一开始就说的是总板数不足的问题又不退不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LS太多扯淡,我买的100pcs,交过来就应该是100pcs的合格品。
从广义上来讲,买PCB的人也属于消费者,卖家的 ...

没错,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做100pcs可能只得到99pcs是否合理的问题,这个数量在误差范围内,是合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交了100pcs的钱只得到99pcs的良品,是可以要求赔偿1pcs的板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0块板  只作成了99块,那就付99块钱。没听说也要付100的钱的。
换厂吧!

而且还是20%内都算客户自己抗。。。不知道是什么厂那么大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电路板的时候,你可能还在背99乘法表。

我做100块,给99块,正常 ,照你的说法,我给你50块是不是也 ...

对,我跟层主一个意思,,,不能保证100%那就板厂自己多做点板子弥补不良品的出现,
我实际就用80套板子,我做100套已经多了很多余量,,,但是这个余量是我自己用的而不是板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电路板的时候,你可能还在背99乘法表。

我做100块,给99块,正常 ,照你的说法,我给你50块是不是也 ...

做事情认死理没什么意思,浪费那时间不如重新做更加有价值。

自己吃一堑长一智呗,下回做同样的事情要给自己留一个余量。

否则再碰见一次 ~ 就不是别人问题了,是自己SB了。

我还没碰到过少了板子不退钱的事情,所以 LZ 这单事情是厂家懒得屌你了,

因 LZ 是新人,所以我之前的话就没说这么直白,

不过仁兄资格这么老,那我也不用客套了,对吧!

网友:
一般少一块两块没必要去计较,但如果客户真的要计较,板厂应该退回少的板费才合理

网友:
可以到法院起诉

网友:
你们 别扯嘉立创 了好吗,公司曾经 做了 100片 板子 ,只有93片发过来,少了 7片 嘉立创居然通知都没一个,后来才说 默认不发通知,自己勾选通知才有通知。

网友:
本不想回复,涉及同行,有人提到就客观回复一下1.有打叉板正常2-不够数也正常3-嘉立创会接受退款或是补做(在系统上客户自动处动),这是必须的,少数退款这是天经地仪的事跟标准屁关系也没有,4-对于少数不会做人工通知,可选择短信通知,如果客户不处理会自动按总款除总数量然后剩少数数量会主动退到预付款系统!
处理如下图:

网友:
是否有碰到,PCB厂内部放量,做出来都是好板,然后都发给你了,然后你去补足费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气人的是,他们把1块坏板子+99块好板子寄给我,,跟我说我们就做了99块能用的..按理说厂家一般会多做几块以 ...

如果你提供的是单板的图,那就没有问题;
你提供的是拼好的图,整个板子是作为一块的,一片出问题,等于整板作废;

网友I:
我是搞SMT的,据我所知一般PCB厂家都会给2-3片的备品,订单100片当然要给100片良品了,另外还给2片左右的备品,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搞SMT的,据我所知一般PCB厂家都会给2-3片的备品,订单100片当然要给100片良品了,另外还给2片左右的备 ...[/quote

我一直以为板厂会预留5%呢

网友:
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

网友:
如果是拼板,看厂家怎么排版,刚好排得够,实际有坏板又不够了,多排一版又多我好多

网友J:
像在嘉立创下小批量,下个2000个,再上一级就2500个,多好多,浪费钱,如果厂家不帮忙多做几个或一片,就好麻烦了,还好jlc都会多给一片或多几片,我们其它供应商,自己会多做好几片,留着,有急需问他也会寄过来

网友:
板厂的这种做法根本没道理,要不退款要不补齐,你可以一片都不多给,但要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是搞SMT的,据我所知一般PCB厂家都会给2-3片的备品,订单100片当然要给100片良品了,另外还给2片左右的备 ...

你是开什么牌子,型号机器啊,地理位置在哪,可以向你学习下,我开ys12,雅马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像在嘉立创下小批量,下个2000个,再上一级就2500个,多好多,浪费钱,如果厂家不帮忙多做几个或一片,就好 ...

是这样,这种要计算一下,拆开两个订单下还是多要板子划算
但是有时多要板子划算,比工程费少钱,但是多的板子又没用,纠结...

网友:
多数厂家的处理方式是退钱,PCB少数一般也就是少几片,几块钱的事,没必要跟客户闹僵。
PCB厂家一般会多投一点,如果良品多,一般也会直接送给客户,自己留着也没价值。
报废的PCB如果不是拼版也不寄给客户了,客户拿到废板,意义也不大。
拼版的有废品一般是打叉,因为抠下来,一是浪费人工,二是抠过的拼版smt贴片麻烦。

一般PCB厂家接单不保证100%的良率,但一般会承诺一个合适的良率,这个良率与PCB复杂度和他的工艺能力有关。

网友K:
JLC价格比捷x邦便宜,质量还好,为什么不去JLC

楼主:
引用 网友K:
JLC价格比捷x邦便宜,质量还好,为什么不去JLC

贴片方便点

网友:
在好几个厂子做过好多板子,除去坏板子,合格的板子都是要么正好够数,要么有多的。没有按这种理由少过。

网友:
合作过几个制板厂,合格的板子都是要么正好够数,要么有多的。从来未少过!!

网友:
遇上这样的板厂赶紧换了,不良率可以接受不能退款就不能接受了,不退可以趁现在也就是一件板的以后就别在它家打板了!

网友:
以前在嘉立创遇到一次,拼板后总数量是刚够出货(当时内部没沟通清楚是出货量还是打板数量),最后嘉立创是给多了一个拼板

网友:
如果是再汽车行业的话,这样的供应商是要被淘汰的,原因只有一个:
按ts的要求,供应商要保证不合格品不流到客户端

另外,接受打叉板也要保证交货的合格品数量满足要求,拼版里面有打叉版可以接受,原因很简单,购买的不是加工服务而是PCB(毕竟PCB的基板、油墨不是采购商提供)。

总结一句话就是,这样的供应商就别再帮衬就是了

网友:
真是有太多扯蛋的了,100片就是100片,做不到就给我退,怎么可以不退不换,这样的厂家没几个人会接受的了。

现在一片可以大家理解,如果真有20%呢,不是没有可能吧,就算不是20%,10%你们能接受吗?下个10W的单,结果亏了1W,不知道你们老板会怎么想,呵呵。

我一般这么处理,遇到这种避开就是,下次绝对不会再给他板子做。

网友:
你完全被厂家忽悠了,或者被坑了。

产品订100个,严格要求就要保证100个的良品。有些厂家测试不出来不良品,会根据良品率,多几个给你做备品。

厂家在生产的时候本身就要考虑良品率的问题,根据良品率要投料多少,都是有计划的。这是生产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