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变压器

楼主(2017-12-12):
这个变压器只有输入3根线 输出三根线,输入是从是变频器uvw接出来的,变频器供电是220V   输出接的是分子泵 电机

大家帮忙看一下这种淘宝有卖的吗 叫什么?

网友:
三相隔离变压器

网友A:
三相   变压器,线粗细不一样,不像是1:1的 ,需要测量变压比

这个看起来功率不大

网友:
像个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   变压器,线粗细不一样,不像是1:1的 ,需要测量变压比

这个看起来功率不大 ...

我感觉像是380转380的变压器,因为分子泵电机不会用高压 应该也就是380的吧
您看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像是380转380的变压器,因为分子泵电机不会用高压 应该也就是380的吧
您看像吗? ...

错别字

楼主:
目前输入输出 任意两根线之间都是短路状态

网友:
是双C型铁芯变压器吧。

网友:
电抗器而已,消除干扰冲击的。这个是接在变频器后面,有的接在前面。

网友:
R形变压器,效率高,损耗少,

网友:
进出线粗细不一样,感觉应该是变压器,而且变比不是1:1

网友:
有点像电抗器,作电感用

网友:
接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就是电抗器了。

网友:
中间的线圈感觉烧烤黑了(热量比较难散),这个线圈是平滑uvw电流的。

网友:
应该直接用油浸式

网友:
如果输入之间电阻无穷大,就是电感

网友:
三角型接法CD形铁芯三相隔离变压器,或者三相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