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超低速控制效果展示,3分钟一圈

楼主(2017-12-12):
STM32 主控
Maxon EC45 直流无刷电机
TLE5012 磁编码器
MP6536 功率级
OPA4320 运放电流采样

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终于把电流环搞定了,庆祝一下
下一步还要调试位置环

ps:gif里面转的不均匀是录制工具造成的,不是电机自身的转动,优酷有视频,没有上述现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amp;from=s1.8-1-1.2

编辑原因:替换图片,减小尺寸

网友A:
看来比步进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比步进有优势?

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做闭环应该也能做到吧
另外步进电机做矢量控制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B:
支持楼主一下。另求TLE5012 磁编码器购买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一下。另求TLE5012 磁编码器购买渠道。

批量的渠道我也没有,样品是在taobao和zaixinjian买的

网友C:
lz做的很好啊! 加载效果如何?

网友D:
这么低的转速?电流环肯定非常难调吧

网友E:
厉害了,什么传感器?

网友F:
楼主,这个低速带负载能力如何?是foc 算法吗

网友G:
楼主,请推荐tl5012b匹配的磁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做的很好啊! 加载效果如何?

加载还没测,这个电机不太好安装负载,我得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了,什么传感器?

上面有说,磁编码器 TLE50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低的转速?电流环肯定非常难调吧

电流测准了,编码器分辨率足够,电流环不算太复杂
我这个的电流环,现在闭环时间常数300us,带宽3000rad/s以上,电流波动非常小,毛刺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低速带负载能力如何?是foc 算法吗

恩,必须FOC,20Khz的频率
加载还没测,这个电机不太好安装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推荐tl5012b匹配的磁钢,谢谢

某宝很多啊,搜 “编码器 径向充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主要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云台 ,稳定器
有减速的话做舵机,机器人

网友:
赞一个。。。。目前在整instaspin foc, 转起来了,还没测试。整好了也晒晒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I:
引用 楼主:
恩,必须FOC,20Khz的频率
加载还没测,这个电机不太好安装负载

自己写的FOC,还是用的ST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测准了,编码器分辨率足够,电流环不算太复杂
我这个的电流环,现在闭环时间常数300us,带宽3000rad/ ...

很强大! 电流环用了什么先进技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写的FOC,还是用的ST库?

自己写的,ST那个太复杂,没太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写的,ST那个太复杂,没太看懂

太牛X了。

网友J:
有没有用JSCOPE显示一下速度曲线,看看用手戳几下时的稳速效果?

网友:
不是一个行业的啊,,看不出来这是用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优势?

网友:
楼主 说说制造过程 放点资料 我们看看呗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电流测准了,编码器分辨率足够,电流环不算太复杂
我这个的电流环,现在闭环时间常数300us,带宽3000rad/ ...

请教下,就像这种设计,带宽是怎么得出来的?看很多伺服上都写电流采样率是多少,带宽是多少多少,这两者之前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用JSCOPE显示一下速度曲线,看看用手戳几下时的稳速效果?

你说的是这种效果吧
红线是速度,60RPM
另两条分别是电流设置和反馈,显示范围0-18000,最大值32768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就像这种设计,带宽是怎么得出来的?看很多伺服上都写电流采样率是多少,带宽是多少多少,这两者 ...

实测得到的
PWM频率越高,占空比更新之后生效时间越短
采样率越高,延迟和计算时间越小
这些对提高带宽都有帮助

网友L:
这么慢有扭矩没?别只能空载錒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慢有扭矩没?别只能空载錒

当然有,为什么会没有,还有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慢有扭矩没?别只能空载錒

1RPM下测试的,电流显示范围是0-28000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测得到的
PWM频率越高,占空比更新之后生效时间越短
采样率越高,延迟和计算时间越小

怎么个测法,能详细说下吗?需要什么装备,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种效果吧
红线是速度,60RPM
另两条分别是电流设置和反馈,显示范围0-18000,最大值32768 ...

漂亮!做的很棒!

网友J:
磁编用的什么分辨率?

网友M:
引用 楼主:
云台 ,稳定器
有减速的话做舵机,机器人

自制电动车不知可行么,现在主流电瓶车是用的哪种驱动?

网友N:
外行问一下,这个有很大的减速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外行问一下,这个有很大的减速比吧?

人家肯定是直驱啦,带减速箱的就不会拿出来秀啦

网友N:
无刷电机能做到这么低速么?能带起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个测法,能详细说下吗?需要什么装备,怎么测试

我也还在摸索之中
现在用的方法比较简单,输入给一个阶跃响应,测量输出上升到63%所需的时间,即为时间常数,倒数就是带宽
严格一点的方式,国标规定的,是输入或者反馈回路注入一个小幅度的正弦波,测量输出的幅度和相位,跟测电源和测运放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磁编用的什么分辨率?

15位

网友O:
有本事搞无编码器,带载,一分钟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M:
自制电动车不知可行么,现在主流电瓶车是用的哪种驱动?

哪种电动车,有人驾驶的不需要用这种,那个用三个开关霍尔就行了,方波,正弦波,或者FOC驱动
无人的,需要精确控制速度的,这种就用得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无刷电机能做到这么低速么?能带起负载吗?

没有减速,直驱的,有减速的话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本事搞无编码器,带载,一分钟一转

没这个本事

网友P:
楼主用的是类似于电动车那种轮毂电机么?
很奇怪编码器和磁铁装在什么地方?是电机开盖后改造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用的是类似于电动车那种轮毂电机么?
很奇怪编码器和磁铁装在什么地方?是电机开盖后改造过么? ...

外转子无刷,磁铁安装在轴上面

楼主:
-940rpm到+940rpm 花了40ms,没敢测试更快的情况,电源电压一直在跳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外转子无刷,磁铁安装在轴上面

你这电机是带霍尔的吧, 几对极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外转子无刷,磁铁安装在轴上面

多谢回复,还是没太看明白。
再咨询一下,
磁铁是装在联轴器里面了么?编码器芯片装在什么位置?
磁铁和编码器芯片需要垂直正对着么?
这种平衡车的电机能够装上此贴和编码器芯片的电路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电机是带霍尔的吧, 几对极的?

恩,带的有霍尔,没有使用,8对极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谢回复,还是没太看明白。
再咨询一下,
磁铁是装在联轴器里面了么?编码器芯片装在什么位置?

对,磁铁装在联轴器上面,传感器在磁铁正下方
你这种的话恐怕不好安装,有种可以放在磁铁侧面的传感器,我没试过
或者开关霍尔换线性霍尔,输出信号比较好的话可以测位置

网友R:
楼主界面用什么做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还在摸索之中
现在用的方法比较简单,输入给一个阶跃响应,测量输出上升到63%所需的时间,即为时间常 ...

能否上传下相关国标?

对于电流环的带宽,是输出一个阶跃,是测量正常状态下测量电流环的上升曲线吗?怎么感觉这个带宽貌似只和负载有关,和负载前面的功率驱动,MCU控制等无关?

网友S:
8极对  0.333转/分  频率是0.0444hz!不错!
用nxp的模拟输出磁编码器,大致可以做到0.1hz!(不是不想用数字输出的,纯粹是模拟的比较便宜!)
下次弄个5012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界面用什么做的?

不是界面,是调试工具,uc probe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否上传下相关国标?

对于电流环的带宽,是输出一个阶跃,是测量正常状态下测量电流环的上升曲线吗?怎 ...

没有,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一段

为了更严格,更有可操作性,《交流伺服驱动器通用技术条件》(JB T 10184-2000)规定了伺服驱动器带宽的测试方法:驱动器输入正弦波转速指令,其幅值为额定转速指令值的0.01倍,频率由1Hz逐渐升高,记录电动机对应的转速曲线,随着指令正弦频率的提高,电动机转速的波形曲线对指令正弦波曲线的相位滞后逐渐增大,而幅值逐渐减小。相位滞后增大至90度时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90度相移的频带宽度;幅值减小至低频时0.707倍的频率作为伺服系统-3dB频带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S:
8极对  0.333转/分  频率是0.0444hz!不错!
用nxp的模拟输出磁编码器,大致可以做到0.1hz!(不是不想用数 ...

更低转速也试过,6分钟一圈
模拟的编码器多少钱一颗?

网友S:
引用 楼主:
更低转速也试过,6分钟一圈
模拟的编码器多少钱一颗?

8RMB!!
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S:
8RMB!!
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凑字数

这也不算便宜啊

网友:
要这么低速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T:
看录像还是有点抖动啊,不够稳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实测得到的
PWM频率越高,占空比更新之后生效时间越短
采样率越高,延迟和计算时间越小

这个我怎么更糊涂了,输入阶跃应该怎么加,输出响应的波形测量应该怎么测,我晕了
有你说的那个国标吗?能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录像还是有点抖动啊,不够稳

那个录像,gif还是youku
gif 抖是录制软件导致的
下面也有速度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我怎么更糊涂了,输入阶跃应该怎么加,输出响应的波形测量应该怎么测,我晕了
有你说的那个国标吗? ...

我没有国标,上面不是有编号么  JB T 10184-2000
q轴给定一个阶跃电流,观测q轴的反馈电流
具体怎么做,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也可以MCU记录数据传给电脑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界面,是调试工具,uc probe

哦哦 谢谢!

网友U:
不要编码也能做到吧!估计8位机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要编码也能做到吧!估计8位机都可以做到!

也许可以吧,反正我是做不到,可能是我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可以吧,反正我是做不到,可能是我菜吧

很不错了!原创都值得尊敬!

网友:
看来电流环很难搞

网友V:
这个带负载了转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个带负载了转的怎样

上面有手捏住时的波形

网友W:
楼主你这个是只测试低速性能吗??全速度范围内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这个是只测试低速性能吗??全速度范围内的效果怎么样??

低速比高速的难做

网友X:
不知道直流无刷电机用于要求不是很高的定位系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知道直流无刷电机用于要求不是很高的定位系统怎么样?

我的另一个帖子就是位置控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低速比高速的难做

那要看开你所谓的高速是多高了,100000rpm也不容易做的

网友(2018-01-11):
mark这个恒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W:
那要看开你所谓的高速是多高了,100000rpm也不容易做的

我的意思是对于我现在用的这个电机而言,极端的高速,和极端的低速,都是很难做的

网友Y:
楼主是做啥的?和我们之前方案很类似啊?

网友:
要带载,低速才有实用的意义。。

网友Z:
引用 楼主:
1RPM下测试的,电流显示范围是0-28000

请教一下~这个图是什么软件啊~还能显示转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是做啥的?和我们之前方案很类似啊?

现在只是调试电机,应用还没做
电机驱动不都大同小异么,单片机,驱动器,电流反馈,位置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一下~这个图是什么软件啊~还能显示转速啊~

前面有提到  ucprobe

网友AA:
>外转子无刷,磁铁安装在轴上面
Do you have a picture showing where is the magnetic disc, and where is the IC?
I am curious how the magnetic disc is mounted to the Mo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外转子无刷,磁铁安装在轴上面
Do you have a picture showing where is the magnetic disc, and where is ...

磁铁通过合适的联轴器安装在轴上面,芯片安装在电路板上,磁铁的正下方
电机在设计的时候如果有考虑到磁编码器的话,结构上面会预留磁钢的位置,我这个电机没有,只能用联轴器了

网友AA:
>结构上面会预留磁钢的位置
where do you get the magnetic?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结构上面会预留磁钢的位置
where do you get the magnetic?

马云家
径向充磁  圆柱形 环形 都可以

网友AA:
Do they also make a fixture to hold the magnetic on the rear axle of the Motor?
I am having a BLDC Motor customized, and I can have the rear axle customized to fit the mounting fixture if I can find a good supplier.

楼主:
引用 网友AA:
Do they also make a fixture to hold the magnetic on the rear axle of the Motor?
I am having a BLDC M ...

磁铁不能只直接安装在轴上面,由于轴承是钢制的,会影响磁场分布
定制的也是类似于联轴器这种结构,只不过可以做得更加紧凑,我这种就比较占用空间

网友:
>磁铁不能只直接安装在轴上面,由于轴承是钢制的,会影响磁场分布
It is interesting.

网友AB:
兄弟,我这边有项目用到低转速无刷电机,是否可以有机会合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兄弟,我这边有项目用到低转速无刷电机,是否可以有机会合作呢?

可以谈谈看,怎么联系你?

网友(2018-02-21):
引用 楼主:
可以谈谈看,怎么联系你?

楼主,我也需要和你合作一下,扫我的头像加微信,多谢!

网友:
尼玛,真厉害,佩服~~

网友(2018-10-17):
感觉无刷好难驱动

网友:
磁编码器 TLE5012,FOC低速控制

网友:
测试工具的滤波系数要设置一下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么低的速度,您是怎样测速度的?测量脉冲的时差?还是固定时间片的脉冲数?

网友J(2018-12-30):
昨天去朋友那里确认了一下,他的无刷轮毂冢最低速度0.001rpm,是的,小数点没有点错。

网友J:
兄弟,我反复看了视频,感觉不是3分钟一圈呀?难道是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我反复看了视频,感觉不是3分钟一圈呀?难道是我看错了?

不是的话,也是更低的,0.25或者0.16RPM
现在用更好的编码器,0.01是测试过的,更低的没测过,你那个0.001rpm的确实NB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的话,也是更低的,0.25或者0.16RPM
现在用更好的编码器,0.01是测试过的,更低的没测过,你那个0.00 ...

最近也在跟随你们的脚步,想玩玩交流伺服控制,看了你的视频,觉得很不错。
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如果优酷上的视频反映了实际的速度的话,那转速不会是3分钟一转,至少在2,3RPM以上,转速不是更低而是更高。

那个0.001RPM不是我做的,是一个做专业伺服出身的朋友做的,确实牛逼!用的是TLE5012B。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近也在跟随你们的脚步,想玩玩交流伺服控制,看了你的视频,觉得很不错。
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如果优酷 ...

可能是我上传错视频了,我刚检查了我手机里面的视频,有一个是1分钟左右转了1/4圈的,晚点上传到优酷
我也用的是5012,看来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上传错视频了,我刚检查了我手机里面的视频,有一个是1分钟左右转了1/4圈的,晚点上传到优酷
我 ...

好的,可以把你的视频再上传一次,作为学习的榜样哈。
刚刚接触交流伺服快一个月,感觉和做无感FOC差别很大!

还有个问题一起讨论一下:做这么低的转速有什么实际意义呢?也许天文望远镜才需要吧!在实际中有什么特别的必须吗?虽然我朋友是专业做伺服轮毂的,可我觉得做到1RPM,甚至0.1RPM就足够了。当然,这是我的想当然,还没用实践过,如果真的需要这么低,那我也就研究一下超低速的控制。

在这么低的转速下,我觉得用手机秒表直接测时间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最好能有带点负载的会比较真实一点。可不可以用电机将用绳子吊着的重物慢慢升起来体现负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可以把你的视频再上传一次,作为学习的榜样哈。
刚刚接触交流伺服快一个月,感觉和做无感FOC差别很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 ... .listitem_page1.5~A

网友:
我一直以为旋转方式,转速一定时扭矩才能最大,比如发动机。这么慢潜意识里可以做仪表之类的。

网友:
嗨,兄弟,感谢!
确实牛掰哈!
我先以你的效果作为目标来研究了,以后再挑战我朋友的超低速。
确认一下,这个是3分钟一圈的哈,也就是0.3RPM,感觉还是有转动的感觉,难怪我那个朋友要做到0.001RPM,估计是轮子大了,转速得更低才看不出明显的旋转。

不说了,再去看几下你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带的有霍尔,没有使用,8对极

楼主你好,你没有使用霍尔,那你的启动时的转子位置怎么确定的,你用编码器当然可以,但是岂不是安装的时候需要对齐?

网友AC(2019-05-15):
楼主你好!不知道能不能向您具体了解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吗,因为我现在在写这方面的毕设题目《BLDC电机低速控制研究》,想向前辈多学习点经验和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你好!不知道能不能向您具体了解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吗,因为我现在在写这方面的毕设题目《BLDC电机低速 ...

装编码器,位置和速度测量得准确了,控制效果自然就起来了

网友AC:
引用 楼主:
装编码器,位置和速度测量得准确了,控制效果自然就起来了

我板子用的STM32F746ZG + IHM07-M1,电机参数如图,用的1024线编码器反馈位置信号,算法也是用的ST的FOC应该是4.2版本,2500rpm,1000rpm都很好,但是到200rpm的时候反馈回来的速度曲线就很难看了,一个是ST他自己做的API反馈回来的速度值很不准确只能是6的倍数(比如0,6,12,18..等等),他的FOC内部怎么写的我还没仔细去看,可能他的算法还是有问题;另外一个可能是电机本身的问题,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去验证了。想问下楼主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现在只能想到以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昨天去朋友那里确认了一下,他的无刷轮毂冢最低速度0.001rpm,是的,小数点没有点错。 ...

狠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板子用的STM32F746ZG + IHM07-M1,电机参数如图,用的1024线编码器反馈位置信号,算法也是用的ST的FOC ...

有编码器,那不至于啊
不要用库里面提供的测速方式,那种方式只适合高速或者编码器线数特别高的情况
增量编码器用M/T法测速,两个定时器,一个计数,一个测时间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有编码器,那不至于啊
不要用库里面提供的测速方式,那种方式只适合高速或者编码器线数特别高的情况
增量 ...

周末调PID参数,200rpm的曲线好看了不少,然后尝试了下100rpm,特难看
好,谢谢前辈指导,我去修改一下ST的测速方法

网友AD(2019-08-22):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做关于直流无刷电机的相关课题,目前是基于ST公司的FOC库进行调试(硬件是F302R8+IHM07M1),12位编码器,速度环低速(30rpm左右)遇到很多问题,低速不稳、爬行、无力、抗干扰性差,可以轻易用手阻停。很是头疼没有解决思路,想请教一下大神,低速控制需要注意哪些关键因素?比如帖子中提到的使用M/T测速法、编码器分辨率足够高等等。
另外楼主的电流环和速度环都是使用PI调节的吗?两个环的PI执行周期是多少?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周末调PID参数,200rpm的曲线好看了不少,然后尝试了下100rpm,特难看
好,谢谢前辈指导,我去修改一下ST ...

师兄,你好。咱们俩的做的方向差不多,你现在的低速问题解决了吗?望传授一下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做关于直流无刷电机的相关课题,目前是基于ST公司的FOC库进行调试(硬件是F302R8+IHM0 ...

12位的编码器不至于这么差劲
多检查一下速度检测这块,用外力拖动电机,观察速度检测输出的结果
我的电流环是在20KHz左右,速度环是2Khz

网友:
楼主能回复,好激动啊 (新人刚入论坛,一个小时内只能回复两次,昨晚回复被限制了)
楼主的电流环20kHZ和PWM频率一致,50us周期;速度环2kHz,500us周期;ST的FOC库是支持的两个环的PI周期的(电流环PI最快1个PWM周期,速度环PI最快0.5ms);
另外,你说的速度检测是怀疑速度反馈不准吗?编码器是12位磁电编码器,直接接入开发板的AB相,现在用的还是FOC库自带的速度检测(速度反馈只能是6的倍数,0、6、12、18…)
这个很是影响低速时抗外力干扰性吗?
感谢楼主

网友:
低速电机驱动

网友AE(2019-10-22):
哪位高手指导下,有什么电机能在5MS以内的时间,转动18度角度。包括起步和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哪位高手指导下,有什么电机能在5MS以内的时间,转动18度角度。包括起步和刹车。 ...

硬盘里的音圈电机吧!

网友AF(2019-11-28):
引用 楼主:
电流测准了,编码器分辨率足够,电流环不算太复杂
我这个的电流环,现在闭环时间常数300us,带宽3000rad/ ...

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uc/probe
论坛搜索probe

网友(2020-03-03):
楼主,我们这边有一个伺服驱动的项目,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我的QQ是907934537。

网友(2021-06-07):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做FOC的项目,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的速度环是2KHz,那我速度检测和频率也要是2KHz吗(我感觉可能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低速可能会有问题)?还是需要降低速度检测值更新的频率?

网友:
看视频不错啊

网友AG(2021-09-27):
引用 楼主:
12位的编码器不至于这么差劲
多检查一下速度检测这块,用外力拖动电机,观察速度检测输出的结果
我的电流 ...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些应用需要用到极地速场合,大概0.1转每分(53:1的减速机)。关键是这个转速还得在微观过程中非常均匀的那一种。目前只有用maxon的有刷减速电机才能达到这个要求,无刷电机虽然也能做到这个低转速,但是从微观层面看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速度波动,速度是忽高忽低的。不知道您的这个驱动装置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些应用需要用到极地速场合,大概0.1转每分(53:1的减速机)。关键 ...

用foc无刷直驱就可以做到速度环最低0.001rpm,0.1rpm小意思。保证微观平滑无抖动,锁的紧紧的,正反推动时不会有空挡的感觉。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用foc无刷直驱就可以做到速度环最低0.001rpm,0.1rpm小意思。保证微观平滑无抖动,锁的紧紧的,正反推动 ...

确定是这样子的吗,为什么用空心杯电机,就是因为空心杯电机无齿槽效应,普通无刷实际出来的速度在微观状态下类似于正弦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12位的编码器不至于这么差劲
多检查一下速度检测这块,用外力拖动电机,观察速度检测输出的结果
我的电流 ...

楼主这个用的也是空心杯无刷电机,所以我想看一看这种无刷电机在低速的情况下的速度曲线,是不是比较平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确定是这样子的吗,为什么用空心杯电机,就是因为空心杯电机无齿槽效应,普通无刷实际出来的速度在微观状 ...

确定是这样的,我自己做过才说,负责的说的,你放心好了。
不管是空心杯还是无刷,有齿槽转矩一样控制的稳稳的,关键在算法。

网友(2022-09-08):
楼主,请教个问题,请问这么低的转速,也是采用三环结构控制的吗?用位置环+电流环做伺服驱动器,这个可实现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