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开始出问题了。两台电脑同时出现,看看。

楼主(2017-12-12):
在编译和同步到PCB时都会出现

楼主:
help 是不是盗版的原因?

网友:
新出的版本都会有各种Bug,等他更新到18.1.X的时候再去用吧

网友A:
你用的AD18.0.7还是AD18.0.9?我目前在用AD18.0.7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版本真新。我还在用6.9呢。

网友C:
这个我发现问题了,新建个工程文件,不要添加你自己的库,是ok的,问题出在某个你自己的库~~~或者你删除掉所有的原理图和pcb库文件,应该也是ok的

网友:
新软件,在操作方面有所改动,18这个版本改进还是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AD18.0.7还是AD18.0.9?我目前在用AD18.0.7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AD18.0.7,是使用中突然出现的,后来换个路径。重新建立项目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发现问题了,新建个工程文件,不要添加你自己的库,是ok的,问题出在某个你自己的库~~~或者你删除掉 ...

确实是库造成。但不用自己的库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库造成。但不用自己的库是不可能的事。

不是所有自建的库,都会出问题,所以哪些因素造成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出规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自建的库,都会出问题,所以哪些因素造成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出规律来 ...

我也没有找出规律,反正出问题时的库没有任何修改,我换个路径重新建项目又可以了。可以之后放回原来的路径也没见出问题。

网友:
读写编译问题.......

网友:
18.0.7 PCB中Arc的属性没办法编辑,不知道你们装后有没有这情况。

网友:
更新了,试一下18.09 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下载Altium Designer Beta 18.0.9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Altium Designer Beta 18.0.9   试试

目前未知道如何重现。

网友:
更新太快了,每个版本都有一定的BUG,改投PADS算了

楼主:
PADS做数码产品的用得多点。我们公司画板的人就是用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自建的库,都会出问题,所以哪些因素造成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出规律来 ...

我也在编辑自建库的时候出现过程序卡死,为此我画了1个多小时PCB内容都丢失了。。。
提醒一下各位,在编辑自建库之前先保存你所有当前的编辑文件(另外说一下,AD自动保存的功能并不靠谱,不要寄希望与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编辑自建库的时候出现过程序卡死,为此我画了1个多小时PCB内容都丢失了。。。
提醒一下各位,在编 ...

0.7的时候,经常卡死;
0.8的时候,基本没发现卡死现象了;卡死概率,低于16.1.1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0.7的时候,经常卡死;
0.8的时候,基本没发现卡死现象了;卡死概率,低于16.1.12 ...

刚刚下了AD18.0.9,准备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下了AD18.0.9,准备试用

我也刚刚升级到0.9,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载Altium Designer Beta 18.0.9   试试

没有license

网友:
AD18的许可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做数码产品的用得多点。我们公司画板的人就是用这个

PADS的问题是版本上下不兼容,AD的话,版本兼容好太多了,两个工具比起来,AD原理图编辑比PADS好,库管理比PADS好,但是PADS的PCB功能比AD强,而且PADS占用资源明显比AD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版本真新。我还在用6.9呢。

我也用的是6.9  板子发给加立创做,板子做回来,发现有些字符乱码了,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打样没有问题的,批量出乱码....后来用了16版本,打开6.9的文件,果然是乱码了,靠,,加立创用的是新版,,...100个小批量,也没找他们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刚刚下了AD18.0.9,准备试用

能不能分流一下,原BT下不了,半天一动不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分流一下,原BT下不了,半天一动不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pjQOUF 密码:tjqa 百度云盘的,下载速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pjQOUF 密码:tjqa 百度云盘的,下载速度还可以。

谢谢啦,我下载试试。原来的BT连接还是不动。

网友:
局域网里有两台电脑同运行AD是会出错的;这个是LIC问题造成的

网友:
要不是WIN7不太兼容protel,我可能还在用prote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的是6.9  板子发给加立创做,板子做回来,发现有些字符乱码了,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打样没有问题的, ...

尽量不用中文

网友E:
英文

我就奇怪了,打样没问题,批量,返单,还出问题!!

网友G(2018-06-25):
ad18  bug很多,无缘无故,所有过孔丢失   原理图复制粘贴引脚标号会乱掉   18比17从ui来说改进太多了,但bug也是多到爆炸   已经改用eagle了,跨平台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英文

我就奇怪了,打样没问题,批量,返单,还出问题!!

批量和打样不是同一个人处理的文件,甚至不是同一个地方处理的。转gerber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G:
ad18  bug很多,无缘无故,所有过孔丢失   原理图复制粘贴引脚标号会乱掉   18比17从ui来说改进太多了,但b ...

你们的老项目能转换过去想?

网友(2018-09-01):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老项目能转换过去想?

自己用的,不涉及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