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电能计量模块,方便开发,准确

楼主(2017-12-13):
有台设备需要测功率,电压,电流。自己搞了一个版本,效果太差。
想用现成的模块,mcu用串口调用电能计量模块参数。有推荐吗?
某宝找到 IM1281 单相互感式交流电能计量模块 ,有用过的吗

网友:
直接买块电能表,485读即可

网友A:
有多大量?量大的话我可以给你定制

网友:
有多大量?量大的话我可以让楼上两位给你定制

网友B:
看看我的电能变送器怎么亲,直接通过485读出所以数据(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频率,有功电能,无功电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电能变送器怎么亲,直接通过485读出所以数据(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 ...

如果不需要显示,只要485 modbus  能读出三相参数的有这样的东西没,是不是可以便宜呀。 要的东西装在机箱里,显示也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需要显示,只要485 modbus  能读出三相参数的有这样的东西没,是不是可以便宜呀。 要的东西装在机 ...

有这样的东西,协议是modbus-rtu的

网友:
HLW8032,直接串口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需要显示,只要485 modbus  能读出三相参数的有这样的东西没,是不是可以便宜呀。 要的东西装在机 ...

可以搜索例如 “三相电参数采集模块”,长得就像一般的 AD模块一样,35mm卡轨安装的,价格500-2000不等

网友:
健思研   JSY。单相16A的20多右,电阻分流,已校好串口直读的,三相互感的就贵一点200多那样吧,单相的我们一直批量在用,还算稳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的东西,协议是modbus-rtu的

您是专门做电源参数表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是专门做电源参数表的吗?

是的,专门做电测量仪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搜索例如 “三相电参数采集模块”,长得就像一般的 AD模块一样,35mm卡轨安装的,价格500-2000不等 ...

坛里9楼兄弟的东西,性价比很高。 非常适合我的使用。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专门做电测量仪表的

有没有用过瑞萨的片子搞电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专门做电测量仪表的

可以私信发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用过瑞萨的片子搞电表,

没用过瑞萨的片子

网友G(2018-07-19):
我们公司专做电能计量周边产品的,可以把模块需求提一下

网友H(2023-05-02):
引用 网友A:
有多大量?量大的话我可以给你定制

我想定制 怎么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专做电能计量周边产品的,可以把模块需求提一下

怎么联系啊 我想定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电能变送器怎么亲,直接通过485读出所以数据(电压,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 ...

变送器怎么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定制 怎么联系啊

HLW8032之类的,很简单,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