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份原创开源的通用型多级菜单设计代码

楼主(2017-12-13):
坛子里有很多多级菜单设计的代码,一般都是先创建一个结构体数组,将每个界面编号后,放在结构体数组中。
我觉得可以设计一种更加优雅的方式,提高移植性,于是有了现在的代码(代码很简单,大神勿喷)。

主要思路:

1、每一级菜单称为object,  当级菜单的页面为 item
对应接口:

bM_OBJ_Handle bM_CreateObject(bM_ITEM_Handle hParent, bM_ID id);
bM_ITEM_Handle bM_AddItemToObject(bM_OBJ_Handle hobj, bM_ID id, bM_CreateUI_t func);

2、下一级菜单一定是基于上一级菜单的某个子页面。这样就可以理解在上面的接口中bM_CreateObject的一个入口参数 hParent就是指定上级菜单的子页面。
3、创建object和item都需要指定用户得id。在添加item到object时可以指定显示界面的功能函数。
4、根据功能的不同,有些情况下需要动态的隐藏和显示某个界面。则可以通过如下接口:
bM_Result_t bM_ChangeVisibleStatus(bM_ID id, bM_bool_t visible);

5、有些项目需要动态更换整个菜单结构,可以提前创建多个菜单结构后,通过下面接口指定当前使用哪一个。
bM_Result_t bM_SetMenuEntryPoint(bM_OBJ_Handle hobj);

例如,创建4级菜单:
item1----item2-----item3-----item4
           item5----item6----item7
                      item8--item9
                      item10

细化为:
object1 {item1----item2----item3----item4}
object2 {item5----item6----item7}
object3 {item8----item9}
object4 {item10}

准备用户id:

enum
   {
   USER_ID_OBJECT_1,
   USER_ID_ITEM1,
   USER_ID_ITEM2,
   USER_ID_ITME3,
   USER_ID_ITEM4,
   USER_ID_OBJECT_2,
   USER_ID_ITEM5,
   USER_ID_ITEM6,
   USER_ID_ITEM7,
   USER_ID_OBJECT_3,
   USER_ID_ITEM8,
   USER_ID_ITEM9,
   USER_ID_OBJECT_4,
   USER_ID_ITEM10
   };

开始创建菜单结构:

example_func
   {
      bM_OBJ_Handle  hobj, hobj_tmp;
      bM_ITEM_Handle hItem;

      hobj = bM_CreateObject(bM_HANDLE_INVALID, USER_ID_OBJECT_1);        //一级菜单
      bM_AddItemToObject(hobj, USER_ID_ITEM1, func1);
      hItem = bM_AddItemToObject(hobj, USER_ID_ITEM2, func2);
      bM_AddItemToObject(hobj, USER_ID_ITME3, func3);
      bM_AddItemToObject(hobj, USER_ID_ITEM4, func4);

      hobj_tmp = bM_CreateObject(hItem, USER_ID_OBJECT_2);                     //二级菜单
      bM_AddItemToObject(hobj_tmp, USER_ID_ITEM5, func5);
      hItem = bM_AddItemToObject(hobj_tmp, USER_ID_ITEM6, func6);
      bM_AddItemToObject(hobj_tmp, USER_ID_ITEM7, func7);

      hobj_tmp = bM_CreateObject(hItem, USER_ID_OBJECT_3);                    //三级菜单
      hItem = bM_AddItemToObject(hobj_tmp, USER_ID_ITEM8, func8);
      bM_AddItemToObject(hobj_tmp, USER_ID_ITEM9, func9);

      hobj_tmp = bM_CreateObject(hItem, USER_ID_OBJECT_4);                   //四级菜单
      bM_AddItemToObject(hobj_tmp, USER_ID_ITEM10, func10);

      //then set the entry point:
      bM_SetMenuEntryPoint(hobj);                                                              //指定当前的菜单结构入口
  }

结构创建好后,需要工作起来,则在主循环里调用:
void bM_BMenuModuleTask(void);

需要切换界面时:
bM_Result_t bM_SendMessage(bM_Operation_t opt, bM_ID id);

例如:

  bM_SendMessage(BM_OPERATE_NEXT, 0);   // to show the next item

  bM_SendMessage(BM_OPERATE_JUMP_TO, USER_ID_ITEM5);   //to show the item5

当然在开始使用前需要调用初始化函数指定malloc和free接口
bM_Result_t bM_Init(bM_DMC_Interface_t bM_DMC_Interface);

有兴趣的盆友可以使用使用,如果不好用则告诉我,如果好用就留着用吧 !!!

https://github.com/notrynohigh/bMenu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258-1-1.html

网友B:
有点复杂,还没有弄清楚,得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多年前搞过多级菜单,大同小异

网友C:
搞过一个液晶显示界面,用的就是lz说过的结构体数组的办法,初始化的时候确实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258-1-1.html

你这个软件挺方便的,是生成结构体数组。其实我觉得结构体数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无法直接从代码中清晰的分出各级菜单。 小弟这份代码,创建菜单后,菜单的分层还是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复杂,还没有弄清楚,得仔细研究一下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想法不错。

多谢支持,希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过一个液晶显示界面,用的就是lz说过的结构体数组的办法,初始化的时候确实太麻烦。

以前也是一直用结构体数组,觉得不好直观的看出菜单的分层,时间长了回头都不知道哪一项对应哪个界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软件挺方便的,是生成结构体数组。其实我觉得结构体数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无法直接从代码中清晰的分 ...

菜单分层直接在xml文件里面管理,很清晰

网友E:
很久没有讲菜单结构的了,有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没有讲菜单结构的了,有想法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258-1-1.html

你是来砸场子的吧

网友(2018-01-24):
楼主,为啥一直无法下载!

网友:
if (_bM_GetIdFromHandle(gp_bM_MenuEntryPoint->pFirstItem, BM_ID_USER) == id)
楼主这里不会报错吗?
C1822: Type mismatch
[ERROR]
Description
There is no conversion between the two specified types.
Example
void main() {
  int *p;
  int j;
  p=j;     // error
}

Tips
Use types that can be converted.

网友:
请教楼主,
bM_ITEM_Handle bM_AddItemToObject(bM_OBJ_Handle hobj, bM_ID id, bM_CreateUI_t func)这个函数的这个bM_CreateUI_t func形参,只有指针类型,没有函数原型啊?

网友(2018-03-03):
表示没看懂,先收藏,谢谢

网友F:
支持动态的菜单项吗?

比如一个菜单系统
一级菜单有 “添加传感器”,“查看传感器”
同过添加传感器菜单,添加几种传感器, 那么查看传感器菜单下,就有几个子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动态的菜单项吗?

比如一个菜单系统

可以动态的添加

网友G:
需要 malloc和free接口  单片机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要 malloc和free接口  单片机怎么玩?

在启动文件给堆分配空间,就可以跑了,单片机支持动态内存管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启动文件给堆分配空间,就可以跑了,单片机支持动态内存管理的!

单片机重来不用内存管理,影响稳定性,单片机稳定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重来不用内存管理,影响稳定性,单片机稳定第一

不能说重来不用吧,根据具体项目来看。这个根据需求做选择了。没其他的。

网友(2019-04-28):
引用 楼主:
不能说重来不用吧,根据具体项目来看。这个根据需求做选择了。没其他的。 ...

看了您的github,这个多级菜单框架 有没有例子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