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锂电池并联使用有影响吗

楼主(2017-12-13):
原电动车电池要退休了,想买锂电池更换,但电池仓小,不能放大容量电池,但可以放两组小容量锂电池,现在就是想如果直接将两组成品锂电池并联使用与充电,会有问题吗?

网友:
没啥问题,刚并联时,电压高的会给电压低的充电,平衡后就没啥问题了。

楼主:
意思是买回来并联后就立即充电,直到充满为止就算平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大功率的电阻来平衡好点吧?要不电流大得不得了。

我是没这样弄过,买回来的直接并联就用了。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同批次的两组电池。首次充电时注意一下。

网友:
先分别充满,然后再并联

网友:
同类型电池就可以

楼主:
大家有好电池推荐一下吗

网友:
有保护板应该就OK

网友:
锂电池都内置了保护板,直接并可能会保护,考虑最差的情况,电池保护,恢复,,,你都不知道到底并上去没有

网友:
放的下的话,两组比一组同样容量的贵啊,毕竟多一套保护板,多一套接线。

楼主:
超威的怎么样?还是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大功率的电阻来平衡好点吧?要不电流大得不得了。

并联的电池会自己平衡的。电流大时新电池内阻小,分担大部分电流,旧电池内阻大,分担小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威的怎么样?还是有更好的推荐?

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组最好。能便宜不少。

个人建意:锂电最好要硬壳,能带放气口的最好,因为用到最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电池会鼓包。软包的一鼓就废了。软包的也容易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使用过程中。

我的意思是刚开始组装电池组的时候,当两个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要不要用一大功率电 ...

也不用那么严格,将两组电池充或放电到差不多的电压后,直并就可以了,它们的内阻会限制不同电压时产生的电流。两组差个1伏两伏的没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在使用过程中。

我的意思是刚开始组装电池组的时候,当两个电压不同的电池并联,要不要用一大功率电 ...

有这担心的话,可以充到同样的电压点再并就行了,
或者并的时候限流,平衡好了就没这问题了
话说你电池2个 都有保护板的吧?那可以直接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