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焊好28035的板子调试出现Failed CPU Reset错误,jtag可以连上

楼主(2017-12-13):
C28xx: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register ST1
        at (ST1&~(0x0100)) [f28035.gel:292]
        at C28x_Mode() [f28035.gel:32]
        at OnReset(1)
C28xx: Flash Programmer: Warning: The configured device (TMS320F28035), does not match the detected device (). Flash Programming operations could be affected. Please consider modifying your target configuration file.
C28xx: Failed CPU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PC: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failed to read register ST1
        at (ST1&~(0x0100)) [f28035.gel:292]
        at C28x_Mode() [f28035.gel:32]
        at OnReset(1)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0 on Page 0 of Length 0x2: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6.0.407.3)
C28xx: File Loader: Verification failed: Target failed to write 0x00000@Program
C28xx: GEL: File: F:\TISOFTPRO\28035\25035_LED\28035_led\Debug\28035_led.out: Load failed.

JATG 连接成功,初学28035 ,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复位脚一直是低电平 ,确认上拉有电阻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5脚接了3.3v 修改后ok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原因,5脚接了3.3v 修改后ok

支持这种有反馈的技术问题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