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运放的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2017-12-13):
如题如下图,求解运放的输入输出关系,能详细解释更好,多谢

楼主:
顶一下,刚刚传错了,麻烦大家分析的时候吧R8改为4.22K

网友:
差分放大?

网友A:
电流信号在R10上的压降,通过查分放大器放大,放大倍数22/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信号在R10上的压降,通过查分放大器放大,放大倍数22/4.22.

可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却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刚刚传错了,麻烦大家分析的时候吧R8改为4.22K

差分放大,R8需要跟反馈电阻一样的,精密运放甚至是内置这两对电阻保证阻值精度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仿真出来的结果却不是

把4点接VDD,电流输入不可悬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放大,R8需要跟反馈电阻一样的,精密运放甚至是内置这两对电阻保证阻值精度匹配。 ...

对,电阻精度都是千分之一的,R8需要跟反馈电阻一样的这点学习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点接VDD,电流输入不可悬浮。

这是为什么,差分输入需要不能悬浮???请指教
ps:我们的电流采集电路都是这样用,并没有遇见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为什么,差分输入需要不能悬浮???请指教
ps:我们的电流采集电路都是这样用,并没有遇见过什么问 ...

高阻输入悬浮在现场中抗干扰很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刚刚传错了,麻烦大家分析的时候吧R8改为4.22K

Vo :=Vdd+(R8*R10+R6*R10)/(-R7-R5-R10)*Is;
这是不包含噪声源的精确计算公式,
适用于电阻取任意值的计算

网友:
当R10<<(R5,R8)且R5=R7且R6=R8时,输出近似为平衡差分电路的经典输出公式,如下:
Vo :=Vdd+(R8*R10)/(-R5)*Is;

楼主:
对,我也是用这个公式求的,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老是差一点(误差2%左右),我把电阻精度调到0%了也没用,所以才误以为这个公式有问题,大家有空可以帮忙仿真跑一下,用例附件有;

网友:
r8上端接了电压,会在输出中叠加个直流量,检流电阻有8欧,这本身已经破坏了这种差分放大电路的纯差分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也是用这个公式求的,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老是差一点(误差2%左右),我把电阻精度调到0%了也没用, ...

这个是近似公式,用上面给出的精确公式计算
电流源会分出很小一部分电流在差分电阻上产生电压,这个误差电压正比于R10与差分电阻(R5,R8)的相对大小;

楼主:
14、15楼正解

网友(2018-02-21):
仿真能不能走点心,你们实际运放就用的双电源供电(正负15V)的 AD642 ,还是用的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只需要正的输出结果?

你这个电路能有结果出来也算是撞大运了,换个轨到轨的单电源运放你再试试,这个电路还能有你认为误差比较大的电压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