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 烧录*** Error: Flash Verify Failed at 0x0013,怎么解决?

楼主(2017-12-13):
在用N76E003 P04 ADC功能时,刚开始调试正常,当将P04直接接到3.3V,就断开调试了,再次烧录报如下错误:
Flash Erase Done.
Flash Write Done: 11655 bytes programmed.
*** Error: Flash Verify Failed at 0x0013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这个是啥原因?难道IO不能直接接到3.3V?

网友A:
闪存擦除完成。
闪存写完成:11655字节被编程。
***错误:闪存验证在0x0013失败
错误:Flash下载失败

换个IC 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擦除完成。
闪存写完成:11655字节被编程。
***错误:闪存验证在0x0013失败

换IC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是担心,为何将P04设置为ADC功能,直接接到3.3V,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IC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是担心,为何将P04设置为ADC功能,直接接到3.3V,会出现这个现象? ...

我要是你    我就再试一片   或许是静电呢

网友(2018-01-12):
目标板电压不能高于ICP电压,否则容易各种出错。

网友:
楼主,你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全功能的Nu-Link-Pro 烧录器、仿真器。

特点:
1、支持的芯片很多,基本包括新唐全系列的IC。
2、带电平转换接口,接口的电压可以通过软件设定为1.8V,2.5V, 3.3V, 或者 5.0V
3、支持脱机下载!就是说,烧录不用电脑。
4、支持烧录文件的加密和烧录下载次数限制。
5、支持烧录文件和指定烧录器的绑定。就是说但有文件也不行,必须配对上对应的烧录器。

以上3~5点,特别适合批量生产的场合使用!

嘉立创商城上有正版、原装销售: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2051.html

网友B:
我有一个NU-LINK Pro

调试可以,脱机烧写也可以用

脱机烧写用来批量生产就很蛋疼,因为提示太不明显了。可惜了。有一个明确的成功失败指示多好啊

网友(2019-06-26):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NU-LINK Pro

调试可以,脱机烧写也可以用

用单片机写个转换他灯提示的程序,再用这个单片机发出红绿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