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往复直线运动的工具,最大速度20cm/s,有没有好思路?

楼主(2017-12-13):
想做一个可以往复直线运动的工具,来测试摄像头运动状态图片质量,移动速度要能调节,最大20cm/s。
看了下丝杆步进电机好像不太合适,步进电机每秒转速最多也就10圈,按照螺距2mm算,一秒也就直线运动20mm。
对机械东西不是很熟悉,有没有坛友给点好的建议?多谢

网友A:
看过岛国的爱情动作片吗?可以参考下那个往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岛国的爱情动作片吗?可以参考下那个往复结构!

好思路!楼主采纳没

网友:
20cm/s不就是人肉打桩机的速度吗?

网友:
螺距改 10mm  , 步进电机改 直流电机

网友:
打算外包吗?我可以做啊
你百度:佛山超氢智能

网友:
买个喷墨打印机,把里面的运动机构拆下来

网友:
3D肉蒲团里面有这个,圆周运动变直线运动,建议LZ观摩学习学习

网友:
弄个电机   2个转盘  一个皮带       参考针式打印机的针头 移动结构

楼主:
楼主回来了,原来有这种皮带驱动的直线模组,速度能符合我的要求。
这种导程是75mm,也就是说电机转一圈,滑台移动75mm,远超过我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回来了,原来有这种皮带驱动的直线模组,速度能符合我的要求。
这种导程是75mm,也就是说电机转一圈, ...

刚想说参考3D打印机的X轴~

网友:
光杆+同步带+步进电机
就是打印机喷头那个结构

最简单

网友:
用同步带,有这种滑轨与同步带做好的模组卖,宝宝上搜搜

网友:
曲线锯也是往复运动的

网友:
精度,预算要求如何。同步带的我用过,同步有弹性不可避免,0.2的重复误差都很常见,不过结构的确非常简单。
丝杆有大导程的,电机可以用雷赛的混合伺服

网友:
齿条+带编码器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类似曲轴摇杆的,要多快都行。气缸也挺快,不过要用气。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网友:
步进电机,同步轮,皮带应该可以

网友:
同步带加速太快会打滑

网友:
如果不测试震动,相机固定,图像移动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主这个在哪买的,贴个链接?  也有这个需求

网友:
楼主搜: 往复丝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回来了,原来有这种皮带驱动的直线模组,速度能符合我的要求。
这种导程是75mm,也就是说电机转一圈, ...

有链接吗?我也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我也需要

手上有个二手的,需要不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
高频往复运动一般采用音圈电机模组

网友:
最经典的凸轮结构,竟然没有人提。

网友:
搜下电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我也需要

同步带直线模组,淘宝搜下,挺多。
我是让同事购买的,连接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