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串口3无法响应 帮忙看下

楼主(2017-12-13):
串口1和串口2都可以响应 串口3就是不行 哪位帮忙看下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
//如果使用os,则包括下面的头文件即可.
#if SYSTEM_SUPPORT_OS
#include "includes.h"                                        //os 使用
#endif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ALIENTEK STM32F429开发板
//串口1初始化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修改日期:2015/9/7
//版本:V1.5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广州市星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V1.0修改说明
//////////////////////////////////////////////////////////////////////////////////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3->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3->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

#if EN_USART3_RX   //如果使能了接收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接收状态
//bit15,        接收完成标志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3~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u8 aRxBuffer[RXBUFFERSIZE];//HAL库使用的串口接收缓冲
UART_HandleTypeDef UART3_Handler; //UART句柄

//初始化IO 串口1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
        //UART 初始化设置
        UART3_Handler.Instance=USART3;                                            //USART1
        UART3_Handler.Init.BaudRate=bound;                                    //波特率
        UART3_Handler.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ART3_Handler.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            //一个停止位
        UART3_Handler.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                    //无奇偶校验位
        UART3_Handler.Init.HwFlowCtl=UART_H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ART3_Handler.Init.Mode=UART_MODE_TX_RX;                    //收发模式
        HAL_UART_Init(&UART3_Handler);                                            //HAL_UART_Init()会使能UART1

        HAL_UART_Receive_IT(&UART3_Handler, (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该函数会开启接收中断:标志位UART_IT_RXNE,并且设置接收缓冲以及接收缓冲接收最大数据量

}

//UART底层初始化,时钟使能,引脚配置,中断配置
//此函数会被HAL_UART_Init()调用
//huart:串口句柄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ure;

        if(huart->Instance==USART3)//如果是串口1,进行串口1 MSP初始化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0;                        //PA9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FAST;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7_USART3;        //复用为USART1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PA9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11;                        //PA10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ure);                   //初始化PA10

#if EN_USART3_RX
                HAL_NVIC_EnableIRQ(USART3_IRQn);                //使能USART1中断通道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3_IRQn,3,3);        //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endif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USART3)//如果是串口1
        {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aRxBuffer[0]!=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aRxBuffer[0]==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aRxBuffer[0]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32 timeout=0;
        u32 maxDelay=0x1FFFF;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nter();
#endif

        HAL_UART_IRQHandler(&UART3_Handler);        //调用HAL库中断处理公用函数

        timeout=0;
    while (HAL_UART_GetState(&UART3_Handler) != HAL_UART_STATE_READY)//等待就绪
        {
         timeout++;////超时处理
     if(timeout>maxDelay) break;
        }

        timeout=0;
        while(HAL_UART_Receive_IT(&UART3_Handler, (u8 *)aRxBuffer, RXBUFFERSIZE) != HAL_OK)//一次处理完成之后,重新开启中断并设置RxXferCount为1
        {
         timeout++; //超时处理
         if(timeout>maxDelay) break;
        }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xit();
#endif
}
#endif

/*下面代码我们直接把中断控制逻辑写在中断服务函数内部。
说明:采用HAL库处理逻辑,效率不高。*/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nter();
#endif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1_Handler,UART_FLAG_RXNE)!=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HAL_UART_Receive(&UART1_Handler,&Res,1,1000);
                if((USART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1_Handler);
#if SYSTEM_SUPPORT_OS                 //使用OS
        OSIntExit();
#endif
}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