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买个WIFI增强器,哪位兄弟有好的推荐呢

楼主(2017-12-13):
新建的工地没拉宽带线,好一点的手机可以接收到附件免费WIFI,信号受位置影响明显,哪位兄弟推荐个用过比较理想的WIFI中继

网友:
便宜的话,转转去收一个斐讯k2,好一点买ubnt m2

网友:
据说乐光的AP不错,应该也有中继,你可以查查

网友:
用一个无线路由器就能做中继,如果是手机本来就能收到 信号的话,经路由器会好很多倍

网友:
随便找个无线路由,设置成中继转发试试。都有这功能的。

网友A:
大功率无线网桥,据说能到10公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无线网桥,据说能到10公里

估计辐射也会成正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辐射也会成正比

10公里是点对点调试好的,您蹭网的话,人家可是一般路由器。
建议办个互联网卡,鱼卡、王卡什么的,一个月也就40~50块,当宽带用也不错。

网友C:
米渣貌似有这类东西,本想于双 12 买个来玩,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前几年给雷渣贡献了两三万元,最后东西全给送人去了。
针对这楼主需求,若有能力的话,发射颗大功率同步轨道卫星,将外头的网路直接桥接转发到朝内,搞个第四家的网路营运商启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米渣貌似有这类东西,本想于双 12 买个来玩,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前几年给雷渣贡献了两三万元,最后东西全给 ...

✔,不差钱就自个发射颗卫星。

网友:
应该弄个中继加个定向天线会更好

网友:
刷机加定向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米渣貌似有这类东西,本想于双 12 买个来玩,不过想想还是算了。前几年给雷渣贡献了两三万元,最后东西全给 ...

估计有人会吧它打下来的

网友:
不差钱就自己发射颗卫星做中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有人会吧它打下来的

您这一说还真是接近前天的一个报导,近来三月半的问题导致美日等国几十颗军用卫星都调去三月半家上头观察,
结果不知是你们大老板怒了还是怎么了?竟然将有装载电子干扰的卫星去那上空干扰,画面收到的都如下大雪般。
第一时间美与日都不清楚发生何事,先想办法让卫星移位,卫星后来几小时接近到太平洋东岸时就又全都正常了,
之后收集证据,发表国际新闻,证实是你们大老板的卫星在搞鬼。这是真有其事喔!就是上星期三四那时吧?呵呵!~

网友:
随便一个路由器都有wds这功能,家里就是这样搞得,主路由器是隔壁的wifi

网友(2018-02-21):
有2根天线的路由都可以,或许用莫老大推荐的那个插座式

网友:
光猫自带的wifi不太好桥接,普通路由器能连上,但是无法上网

网友:
买个中继器就好,不到100块,中继器和路由通信时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远高于手机,手机能收能连上网的话,中继器就没问题

网友E:
我节前最后一天买的腾达信号放大器,用起来不错,几个房间信号满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节前最后一天买的腾达信号放大器,用起来不错,几个房间信号满满的

也需要这个,放个链接看看你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