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高速驱动过流保护!

楼主(2017-12-13):
请教各位大神,用了PWM方波控制,当占空比少于70%,一切正常,超过80%就电流变大,突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线圈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线圈饱和了?

请教什么是电机线圈饱和???谢谢!!!

网友:
磁饱和了

网友B:
你加大电流,电机也不做功了。俗称磁饱和,或者退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大电流,电机也不做功了。俗称磁饱和,或者退磁,

谢谢!问题解决了!原来是软启动时,加速度过快的原因。跟磁饱和暂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线圈饱和了?

原来不是程序的问题,之前以为解决了,原来是哪个24V mos管供电电压滤波电容 断掉了,换上电容还是存在这个问题!!这个电容影响真大!没加这个电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加上电容依然存在!

楼主(2018-01-19):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线圈饱和了?

试了小电机也会这样子!不断改动过零检测的电阻并联的电容,会减弱这个影响,但是依旧存在!

楼主:
换成小的电机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应该不是磁饱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大电流,电机也不做功了。俗称磁饱和,或者退磁,

换另外一个板子,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换相延迟没有补偿的结果

网友C:
过零检测的rc网络有延迟,这个延迟在低速时不明显,高速时很明显了,相对于换相周期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零检测的rc网络有延迟,这个延迟在低速时不明显,高速时很明显了,相对于换相周期而言 ...

这怎么理解?我试过了,是同样的过零检测线路,差不多的程序,换个MCU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从PIC16F690换成PIC16F1937,PIC16F690没有出现问题,换成PIC16F1937就出问题了。这个相位怎么补偿?加大滤波电容还是减少?是不是跟布局有关系?

网友:
上几个图看看

网友D:
用的是有电容的电阻分压网络?那可能就是12、13楼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有电容的电阻分压网络?那可能就是12、13楼的原因。

换了一个合适的电容问题似乎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个合适的电容问题似乎解决,

异步检测太挑电机了,对不同电压也是适应的不好。建议搞无电容的,我也在研究学习,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异步检测太挑电机了,对不同电压也是适应的不好。建议搞无电容的,我也在研究学习,可以一起讨论。 ...

深奥!!!

楼主:
找出原因了!!!哇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出原因了!!!哇哈哈哈

说说呗,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呗,共同进步

硬件问题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机线圈饱和了?

正解,极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