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84s 做的h桥控制mos管驱动直流电机 带载后mos发烫 3A 非过载

楼主(2017-12-14):
ir2184s 做的h桥控制mos管驱动直流电机 带载后mos发烫 3A 非过载    有的板子却正常  然后正常的板子到客户手上后 应用一段时间后 部分客户有烧mos的现象。 难道还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

楼主:
客户发来的坏板子 检测发现mos2的三个引脚全部通  短路  去掉mos2    于是  用示波器测试   u1  ho出现紊乱  lo无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

没有解决
客户发来的坏板子 检测发现mos2的三个引脚全部通  短路  去掉mos2    于是  用示波器测试   u1  ho出现紊乱  lo无信号  ,这个故障的原因来自哪里  是先坏的2184还是先坏的mos

楼主:
谁能帮我找到最终造成的原因 必有重谢

网友:
这个不能去掉MOS2的,去掉了mos2自举电容充不上电了

网友:
往R1 R2 R3 R4上都并联一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IR2184

网友:
自举二极管换成能承受2A的快速回复管,自举电容加大点试试

网友:
搭个散热片看看是否能改善,我是用2101,R1跟R2用100R,没加散热也是烧MOS。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怎么不用专用的电机驱动芯片了

网友(2019-07-06):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IR2184  H桥驱动直流力矩电机,想和您交流一下。我的微XIN是:375489155,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2020-03-14):
看不到你的图,但希望检查:
1) 上管是否有接近100%的的脉冲输入?
2) DT是否和MOSFET的恢复时间匹配?
3) 上电后,且在正式驱动MOSFET前,是否有让上管满足足够的充电时间(即下管要保持一段导通时间,让VB和VS之间的电容充满电荷)?注意有两个下管。
4)防止客户电机在机械上反向驱动,即输出转速小于机械带动转速,电机处于发电机状态,这时候可能让直流母线电压过压击穿MOSFET。比如你在把电机驱动到3000RMP的时候,突然大幅度减小占空比,这时候外部机械机构因为惯性会拖动直流电机旋转,直流电机功能为发电机,并通过MOSFET的体二极管向直流母线主动供电,直流母线电压会突然升高。
5)电机机壳和GND连接,防止过大的共模电压击穿驱动芯片IR2148或MOSFET。
6) 在合适的位置接上TVS,放电管等EMC器件

网友:
楼上的,母线上有大电容,电池,母线电压不会升高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