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CT028TN05,37拼液晶显示屏开发资料

楼主(2017-12-14):
请问谁有型号CT028TN05,37拼液晶显示屏开发资料?网上基本找不到资料,淘宝卖家也没有

网友A:
如果是240*320的,试着按标准37P接口9325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40*320的,试着按标准37P接口9325屏试试

是240*320的

网友:
首先直接问供应商要资料
如果确实没有资料,可以参考一下原子的开发板2.8寸屏定义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t=ALIENTEK%2BSTM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240*320的

37PIN 一般是标准的,基本都是9225  9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