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眠6ua,工作10-20ma电压3-5V,用什么仪器测一天用电量?

楼主(2017-12-14):
正常待机模式下,每2S内起来工作100ms,如果没收到信号就休眠,耗电怎么测?主要是知道一对干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一般时候电流波形近似矩形波,可以用各个电流和时间计算;
测试用电量计

网友A:
精确的测量出工作一次的耗电量来,然后每天的工作次数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货来测试
关键字:昂盛达,专门做移动电源测试设备的

这个小电流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德N6705B

这个好几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的测量出工作一次的耗电量来,然后每天的工作次数估算

但没有支持小电流的测试仪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没有支持小电流的测试仪器。

几千预算总有吧?串小电阻,用个几千的台表选比较快速的模式采电压,用电脑记录,最后自己在excel里累加就行了

网友D:
几大进口牌子的五位半以上的表都有这种能力,六位半更好。

网友:
调整工作间隙把工作频率Xn拉到手头仪器可以测的范围???
或者并联n个模块同时工作,采用老化测试的方法,标称100万个小时无故障的设备很多是500台设备同时开机跑2000个小时测出来的~~~

PS:我最近也头疼低功耗设备的测量问题,此贴强烈关注中。

网友:
为了测低功耗,最近买了一台是得六位半的台式万用表。

网友E:
标称100万个小时无故障的设备很多是500台设备同时开机跑2000个小时测出来的

100万个小时,114年,  天?!

请问有国家标准写,可以这样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称100万个小时无故障的设备很多是500台设备同时开机跑2000个小时测出来的

100万个小时,114年,  天?! ...

平均无故障时间就是这么测的

网友:
三极管对管拷贝电流,对数放大器流压转化,单片机测量电压。

网友F:
我说过一个方案…用电容充电了做电源…

网友G:
11楼方法,我们经常用,福禄克189可挂电脑记录,注意要用ups供电,万用表用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过一个方案…用电容充电了做电源…

同志啊!!
我也是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11楼方法,我们经常用,福禄克189可挂电脑记录,注意要用ups供电,万用表用蓄电池 ...

189不够快吧?台表接电脑可到每秒上千次读数,正常手持表每秒才几次读数,如果你休眠很快根本测不到。

网友:
买个Sliconlabs开发板,有一款M4,刷了固件就可以测试低功耗,很便宜

网友H:
st新出的开发板也能测低功耗,忘了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新出的开发板也能测低功耗,忘了是什么型号

ua级别的电流,不知道能不能测得出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ua级别的电流,不知道能不能测得出来?

能。静态范围是 1 nA to 200 mA,动态范围是100 nA to 50 mA。可以用板载LCD或PC显示。板子名字叫X-NUCLEO-LPM01A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能。静态范围是 1 nA to 200 mA,动态范围是100 nA to 50 mA。可以用板载LCD或PC显示。板子名字叫X-NUCLE ...

X-NUCLEO-LPM01A 这个板子已经做好了不用自己编写程序,直接接上去板子上的LCD就可以显示电流了?  淘宝上找了好像有卖价格也不贵600多点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设计工装板进行测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X-NUCLEO-LPM01A 这个板子已经做好了不用自己编写程序,直接接上去板子上的LCD就可以显示电流了?  淘宝 ...

是的,板子上的屏用来显示静态电流,接到PC上用上位机显示动态情况。这个本身的用途是ST用来给大家评估L系列MCU评估板功耗用的,但是也可以接任何其他功耗在范围内的负载。这个板子本身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可编程电源,提供1.8V~3.3V输出,第二个就是上面提到的功耗测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是的,板子上的屏用来显示静态电流,接到PC上用上位机显示动态情况。这个本身的用途是ST用来给大家评估L ...

这个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hall的详细解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hall的详细解说

其实我是对这个板子的电路比较感兴趣 可惜st没给。测功耗的功能我自己是拿analog discovery测的。有人要吗,我手里还有个没开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板子上的屏用来显示静态电流,接到PC上用上位机显示动态情况。这个本身的用途是ST用来给大家评估L ...

这个用的啥ad

网友:
STM32L496VGT6 microcontroller featuring
Arm® Cortex®-M4 core at 80 MHz / 100 DMIPS
and three 12-bit ADC at 5 Msps

网友:
谢谢,低功耗测量

网友:
Sliconlabs  这个也可以。是德  万用表测试导出表格测试。价格要5万

网友:
以前试着用三极管压降来测电流,匹配管做实时校准,感觉可能1uA~1A都行。最近想再搞一个试试。

网友(2018-08-18):
电流测量好办法,谢谢

网友:
还有人记得这个μCurrent GOLD 板子吗?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 ... ter-current-adapter

https://www.eevblog.com/projects/ucurrent/

Current ranges
+/- 0-1250mA (20μV / mA burden voltage typical) * switch contact resistance plays a role here. 10uV due to the shunt resistor.
+/- 0-1250μA (10μV / uA burden voltage)
+/- 0-1250nA (10μV / nA burden voltage)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几千预算总有吧?串小电阻,用个几千的台表选比较快速的模式采电压,用电脑记录,最后自己在excel里累加 ...

您好,能不能推荐个有你说的这种功能的台表的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您好,能不能推荐个有你说的这种功能的台表的具体型号。谢谢。

国外的三大牌子,福禄克,是德,吉时利。五位半或者六位半任选,都是可以的。

网友:
标记,电池电量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外的三大牌子,福禄克,是德,吉时利。五位半或者六位半任选,都是可以的。 ...

谢谢!!!

网友D:
如果预算够的话(1万档次),优先考虑速度可以首选推荐吉时利的DMM6500,它带有采样率1兆的数字化功能。最小电流档10uA
优先考虑超低电流可以选安捷伦(是德)的34465,最高采样率50K,最小电流档1uA

https://www.tek.com.cn/tektronix ... -multimeter/dmm6500
https://www.keysight.com/zh-CN/p ... mp;lc=chi&pm=ov

网友:
曾经也有这样的需求,做个记号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预算够的话(1万档次),优先考虑速度可以首选推荐吉时利的DMM6500,它带有采样率1兆的数字化功能。最 ...

非常感谢!!!

网友K:
X-NUCLEO-LPM01A 淘宝上的好像没销量。查了下,digikey 的还要便宜点,¥ 577.51

楼主:
引用 网友K:
X-NUCLEO-LPM01A 淘宝上的好像没销量。查了下,digikey 的还要便宜点,¥ 577.51

现在公司自己开发了一个。电流10ua以上没问题,动态电流也行。

网友:
把若干个被测设备,比如100个,连到同一个电源上,用普通仪器应该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源输入端并联一个超级电容(容量根据脉冲电流定)用于缓冲,然后万用表串入电源和超级电容之间,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均电流,那么对设备几乎就没有要求了。
注意超级电容要用低漏电电流的,然后并入的时间要足够长让超级电容充满电

网友L(2018-09-25):
引用 网友H:
是的,板子上的屏用来显示静态电流,接到PC上用上位机显示动态情况。这个本身的用途是ST用来给大家评估L ...

  请问下 hall 大哥,这个软件是开发板连电脑吗,看速度很高呀 0.5ms有采集的那么多的数据了,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 hall 大哥,这个软件是开发板连电脑吗,看速度很高呀 0.5ms有采集的那么多的数据了,谢谢 ...

软件是开发板配套的,PC连上板子运行采集数据。下面是板子数据采集的动态特性,约3M的采样速率,500us约采集1600个数据:
Dynamic measurements:
100 kHz bandwidth, 3.2 Msps sampling rate
Current from 100 nA to 50 mA
Power measurement from 180 nW to 165 mW
Energy measurement computation by power measurement time integration
Execution of EEMBC ULPMark™ tests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软件是开发板配套的,PC连上板子运行采集数据。下面是板子数据采集的动态特性,约3M的采样速率,500us约 ...

X-NUCLEO-LPM01A  的板子还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X-NUCLEO-LPM01A  的板子还有么

没停产呢 去年刚出来的

网友:
充电宝充满,然后带着这货干一天,然后给充电宝充电,可以测充电宝充电电量,肯定有误差,但是未必比测电流的误差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软件是开发板配套的,PC连上板子运行采集数据。下面是板子数据采集的动态特性,约3M的采样速率,500us约 ...

请问下hall大哥,他这么高速的数据,是实时传送到电脑吗,还是说 采集完了后一个包发上来呢,500us 1600个数据这也够多了,usb实时肯定没法实时传输吧

网友:
安捷伦的仪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下hall大哥,他这么高速的数据,是实时传送到电脑吗,还是说 采集完了后一个包发上来呢,500us 1600 ...

应该是实时的,驱动安装的是串口驱动

网友:
那真是厉害了,这么高速

网友(2018-11-14):
估算一下就得了。做那么精确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忽略了超级电容器的漏电流

已经提了超级电容要用低漏电电流的,当然超级电容的漏电流是需要减掉的,超级电容的漏电流也是很容易得到的。

网友:
标记, X-NUCLEO-LPM01A 好板子

网友(2019-04-23):
引用 网友D:
几大进口牌子的五位半以上的表都有这种能力,六位半更好。

使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万用表串进来的的时候万用表上的压降很大,会影响系统工作的。所以基本不能在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预算够的话(1万档次),优先考虑速度可以首选推荐吉时利的DMM6500,它带有采样率1兆的数字化功能。最 ...

这些都没有用,万用表串进去以后万用表上的压降太大,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X-NUCLEO-LPM01A  微功耗利器,这个比什么六位半省钱多了。

网友(2019-06-25):
最经也在测试这一块

网友:
回帖都是精华啊,最开始串小电阻用示波器测电压测电流,后来用台式万用表接电脑测,采样率得高一些

网友:
有推荐的台式万用表吗?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I:
X-NUCLEO-LPM01A 这个板子已经做好了不用自己编写程序,直接接上去板子上的LCD就可以显示电流了?  淘宝 ...

你好,这个板子资料写着可编程选择电压1.8V~3.3V,然后没有测量接口的描述。
我要测量的设备是4.5V供电,全速工作电流5ma左右,脉冲电流万用表测是0.1~0.6ma,可以用这个板子测量不?

网友:
虽然是老贴,但确实长见识了
X-NUCLEO-LPM01A
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静态范围是 1 nA to 200 mA,动态范围是100 nA to 50 mA。可以用板载LCD或PC显示。板子名字叫X-NUCLE ...

你好,这个板子资料写着可编程选择电压1.8V~3.3V,然后没有测量接口的描述。
我要测量的设备是4.5V供电,全速工作电流5ma左右,脉冲电流万用表测是0.1~0.6ma,可以用这个板子测量不?

网友:
测量设备累计功耗的需求应该很强烈啊,而且难度也不高,怎么就没有流行起来的专用设备呢

网友:
主要是电流的有大范围跨度时,不好处理

网友:
我在是准备测试设备的功耗,小的只有几微安。

网友:
X-NUCLEO-LPM01A  低功耗电流测试

网友:
标记:功耗检测

网友:
这种设备国产和安捷伦的以前公司都有买过用过,安捷伦比较可信,操作和使用比较方便,国产的从外壳到软件,有不少可以提高之处。。。 公司用不会考虑淘宝个人的

网友O(2020-12-21):
引用 网友H:
软件是开发板配套的,PC连上板子运行采集数据。下面是板子数据采集的动态特性,约3M的采样速率,500us约 ...

这个电路板的原理图找了百度很久没有找到,想学习一下它的原理和方案,不知道你那边有原理图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O:
这个电路板的原理图找了百度很久没有找到,想学习一下它的原理和方案,不知道你那边有原理图吗? ...

我没有,好像记得坛子里有人说过有原理图?我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跟你一样。
发给你另外一个板子的图,这个帖子里的附件有原理图。
EFM32 Energy Profiler与AG34401A测量微小电流的粗略对比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427-1-1.html

网友:
这东西看来测试低功耗很有用

网友P:
我用200uA的指针式表头,  两脚并一个开关+220uF电解,  平时表头短路, 按下后表头导通, 交流从电容路过, 表头测量平均直流. 实测不会比N万元仪器差.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用200uA的指针式表头,  两脚并一个开关+220uF电解,  平时表头短路, 按下后表头导通, 交流从电容路过, 表 ...

可以画个简图,详细解说一下具体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没有,好像记得坛子里有人说过有原理图?我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跟你一样。
发给你另外一个板子的图, ...

谢谢分享,过去看了大家的讨论,收获不小,虽然也没有那块板的原理图,但也了解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