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原理图中如何剪切

楼主(2017-12-14):
请教kicad原理图中如何剪切?
情况是这样的:我画好原理图和PCB了,板也做回来了,现在要调试却发现原理图用的图纸太大,打印出来的字太小了,想要把原理图改成分层的,这样就每页都是A4的,打印出来容易看清楚,但想要把原理图顶层的图剪切到分层里面时,却找不到剪切的功能,如果是复制过去的,标号全部变成“?”了,时间戳也变了,这样导致没法更新到PCB里面。

楼主:
刚才切换成英文版摸索了一轮,也是没找到方法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直接的方法,但是有间接的方法。

1.首先备份好你的工程。免得后面的改动不成功,导致大问题。
2.打开文件夹,找到原始的原理图文件。复制三个,并且名字改成S1,S2,S3 剪切到另外的文件夹先放着。
3.打开原理图,新建若干分层。名字记得取好。比如S1,S2,S3等
4.打开文件夹,删除S1,S2,S3 ,并把之前暂存的的S1,S2,S3拷贝到当前目录
5.回到顶层原理图,就可以依次进入S1,S2,S3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删除不要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有直接的方法,但是有间接的方法。

1.首先备份好你的工程。免得后面的改动不成功, ...

非常感谢,用你的方法做到了,测试了导入PCB也没错误。

网友B:
搞个子图,然后导入之前的原理图,不过kicad很适合简单的板子,很快,复杂了不方便,不如allegro,四层板内电层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子图,然后导入之前的原理图,不过kicad很适合简单的板子,很快,复杂了不方便,不如allegro,四层板内 ...

做简单的板子确实很方便,虽然有些不足,不过忍一忍还是可以用的,特别是对于大部分都是学protel出来的,非常容易上手,又能避开protel的查盗版。
只能用些小技巧处理问题,我最近画的板就是四层的,地层直接覆铜然后隐藏掉不显示,不干扰布线的视图。

网友C:
主流的那么多不用,非要折腾非主流……

网友:
用习惯了还好,每次都要整个工程拷贝,不然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简单的板子确实很方便,虽然有些不足,不过忍一忍还是可以用的,特别是对于大部分都是学protel出来的, ...

我也是,和allegro高低搭配,很爽,反正简单的板子比AD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流的那么多不用,非要折腾非主流……

主要有版权的问题,我现在公司都是在正版,自己玩也考虑完全用KiCAD设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主要有版权的问题,我现在公司都是在正版,自己玩也考虑完全用KiCAD设计了。

为这个花费时间精力不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这个花费时间精力不值啊。。。

公司都是正版Cadence,自己玩的慢点没关系了。Macbook也能装KiCAd,挺好的。我都不准备装Windows了,试试看能摆脱MS office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