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创商城选的器件不能在JLC SMT贴片吗? 还不能贴双面?

楼主(2017-12-14):
生成BOM时是参考立创商城有库存的物料来选的,但JLC SMT并不承认这些物料,是这样吗?
另外,能贴双面吗?

网友A:
恭喜你,两个答案都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两个答案都猜对了

咳,可以说是大失所望。。。

楼主:
在商城选了半天器件,结果只认出两个LED

网友:
这应该是识别的或者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常见0805的电容应该是可以贴的。

网友:
楼主这份BOM   编号不是可贴列表中的编号, 这样是肯定不能识别了.

网友:
立创SMT里很多都没有的,即使商城里有。另,立创SMT只贴一面。

网友B:
V割的板子不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V割的板子不能贴

额,曾经想做些电源模块玩,所以元件JLC都有,但是V割不给贴,立马就蛋疼了

网友:
V割不能贴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JLC是将不同客户的板子拼接成大板来贴片,从而降低成本实现低价的。V割的槽是不可以割一半的。

只是双面不可以贴这个一直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