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ATFS和SPIFFS哪一个有磨损均衡算法

楼主(2017-12-14):
在SPI FLASH上使用 FATFS好还是 SPIFFS好,是否支持磨损均衡?

网友A:
只了解过 FATFS,这个没有磨损均衡。

网友B:
https://github.com/pellepl/spiffs

最后的Wear leveling是均衡算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pellepl/spiffs

自己写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了解过 FATFS,这个没有磨损均衡。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