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为什么我铺铜之后会变成这样?

楼主(2017-12-14):
(图片)

网友A:
你这是在哪层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哪层弄的?

toplayer

网友:
找出问题没

网友(2018-01-14):
你是怎么改的

网友:
18的BUG还很多,不稳定

网友:
都用到18版啦,我还在用09啊,落后啦

网友:
这个 肯定不是 软件问题吧   自己操作有问题

网友B:
刚装上,发现试了一下,也有这个问题,楼主都改了啥呀?告知一下

楼主:
play->polygon pour.画完要铺的面积后设置好参数后,再执行tools->polygon pour->repour selected或者replour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装上,发现试了一下,也有这个问题,楼主都改了啥呀?告知一下

play->polygon pour.画完要铺的面积后设置好参数后,再执行tools->polygon pour->repour selected或者replour all

网友:
刚试了,直接右键,polygon action 里就可以操作,以前用13版本,变化挺大,略微不适应

网友(2018-11-05):
还在用09版

网友:
表示还在用09...

网友:
表示不用AD

网友(2019-01-07):
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