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7660C工作不正常,输入+5V,输出0.2xV

楼主(2017-12-14):
如标题,用ME7660C搭建了一个+5V转-5V的电路,电路图如下图,实测在输入+5V的情况下,输出总是在0.2xV左右,尝试更换电解电容(极性按datasheet连接)、独石电容、瓷片电容、拆除-5V部分的负载,都不能实现电压转换,求哪位用过此芯片的坛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芯片是立创商城买到,应该不会有假。

网友A:
-5V输出电流有限制。

网友B:
看电路图没问题,如果不是假芯片,就是哪里接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输出电流有限制。

已经是摘掉所有负载,空载测量了,输出也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没问题,如果不是假芯片,就是哪里接得不对!

焊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焊了两块样板,都是同样的现象。
后续测试发现,用示波器的表笔,X1档测量7号脚,就能正常工作,不测量就不能,好奇怪啊。

网友:
PIN6需要接地

楼主:
datasheet上不是说V+>3.5V时,PIN6不要接地吗?

网友:
电路没问题呀!!!!换个芯片试下

网友:
OSC不用接电容吗,对比了下电路,我的只是在OSC上多了一颗51P的电容。

楼主:
结贴,问题基本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出在电容上,小部分的问题出在芯片上。
芯片的问题:下午到中发买了2块钱的所谓国产ICL7660,搭配电解电容,偶有几次能成功输出负压。而使用ME7660C,一次都不能成功输出,想不明白为什么。
电容的问题:换芯片的时候突然想到了铝电解电容电解液干涸的问题,正好这个电路搭建的时候,10uF的新电容用完了,就找个几个旧的(买了快8年了),于是多尝试更换了几个,果然换了几个之后电路大概率能正常使用了。其中又出现了引脚氧化焊接不牢固的问题。
这次长个记性,下次不能轻易用旧件,耽误时间还影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