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画完,明天打板

楼主(2017-12-14):
自动布线,懒得画。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半天画完

网友:
还可以更快,但是,额,你高兴就好

网友:
挺好,俺半天画不完的

楼主:
能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
一看就是大师杰作,这走线,这布局。赶紧下下来换成电脑桌面循环播放,每日瞻仰

网友A:
手动布线也不用半天

网友B:
板子啥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布线也不用半天

第一次使用AD来画

网友:
据说懒得做某些事的人大都是该方面的高手,楼主想听这样的话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啥功能啊?!

wifi,蓝牙 ,315M射频,电力载波。全部用模块。高频部分模块做了,主板没有什么要求。

网友C:
U6是什么 射频模块吗 天线不用突出来 或者底下不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U6是什么 射频模块吗 天线不用突出来 或者底下不覆铜?

U6是蓝牙模块,板上有天线。对哦。底下留空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U6是什么 射频模块吗 天线不用突出来 或者底下不覆铜?

蓝牙模块板上有天线,厚度是0.8MM,模块的上面有天线,下面也是没有铺铜。不知道0.8MM够不够信号出来。我的主板还要不要留个空间。

网友:
好久没画电路板了,以前自己用感光板做过,都是单面的。

网友D:
这样的板我看就是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有强迫症的表示就是随后一块简单的板也得规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U6是蓝牙模块,板上有天线。对哦。底下留空好点。

天线底下的铜皮还是越少越好,按规格书的建议让空就好,否则至少会影响无线距离。

网友E:
昨天的覆铜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F:
继电器好怪异啊,触点端和线圈端这么别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好怪异啊,触点端和线圈端这么别扭呢

标准继电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的覆铜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要用命令repour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板我看就是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有强迫症的表示就是随后一块简单的板也得规矩

我的关注重点是整个系统运行。本来这个板可以给别人画。只是私人项目又不想掏钱。

网友:
看错了,23F没问题

网友:
继电器的输出铜皮最好放底层,焊接吃锡比较好,而且可以加锡扩流。散热之类的
U6是蓝牙的话,最好放板边去,天线区不要铺铜

网友:
你开心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板我看就是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有强迫症的表示就是随后一块简单的板也得规矩

方形的部分是敷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形的部分是敷铜的吗

手工铺的

网友H:
keepout 列围着继电器那圈 楼主确定板厂不给你切下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keepout 列围着继电器那圈 楼主确定板厂不给你切下去吗?

keepout就非要切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epout就非要切掉么?

这个 您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keepout 列围着继电器那圈 楼主确定板厂不给你切下去吗?

切的是机械层,不是KEEPOUT

楼主:
板已经回来了,跟截图一样的效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板我看就是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有强迫症的表示就是随后一块简单的板也得规矩

好奇方形的线是怎么布的?

网友(2018-03-06):
@游在云间   应该是手工敷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板我看就是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有强迫症的表示就是随后一块简单的板也得规矩

好看。。。。。。

网友:
多项选择题:
楼主发帖的目的是?
A:懒
B:自动布线比楼主布线还要好
C:楼主是卖蓝牙模块的,楼主的蓝牙模块,天线功率大,能穿敷铜
D:楼主是晒图狂魔,只要是PCB就想晒

我选ABCD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板我看就是浪费资源浪费生命,有强迫症的表示就是随后一块简单的板也得规矩

很好的布线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奇方形的线是怎么布的?

P+F   或者P+R

网友:
AD 么? PCB板的尺寸还比较大,零件还算多

网友:
现在还不会自动布线的路过。

网友:
自动布线?貌似还不错

网友:
如果第一次,就鼓励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