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泰TTP223上电时被触摸,会失效,是芯片有问题吗?

楼主(2017-12-15):
在TTP223上电的0.5S稳定期内被触摸,会造成芯片失效,芯片不会被自校准回来,这个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A:
这个情况是比较正常的,芯片上电的时候,内部开始校准,但是你手按住,那就会破坏校准了。

网友:
正常现象吧,触摸芯片都有上电自动校准。

网友:
都是上电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是比较正常的,芯片上电的时候,内部开始校准,但是你手按住,那就会破坏校准了。 ...

上电校准之后,因为校准错误,所以,就一直不好使了,需要等待从新上电从新校准吗?

网友B: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芯片也是因为老是以上电就死在那。我以为是上电的一瞬间电压不稳呢,后来我用一个可以控制的电源芯片 上电过一会儿在给触摸芯片供电。好像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芯片也是因为老是以上电就死在那。我以为是上电的一瞬间电压不稳呢,后来我用一个可以控制 ...

加上电源控制芯片,用着还可以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上电源控制芯片,用着还可以呗

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更觉得ts01更好用一点

网友:
有分上电校准和自动定时校准的版本的,问供应商提供就行。

网友:
触摸芯片都有自校正功能   再说,你上电0.5秒就触摸,是什么产品这么快哈

网友(2018-04-12):
谢谢楼上诸位的信息,通泰的触摸,应该不用看了。

网友(2018-12-13):
上电校准内部电容值.如果摸着上电, 就会一直检测到触摸按键, 可以用程序解决.  如果一直检测到有按键, 例如三分钟, 则软件复位单片机, 相当于重新跑一遍校准程序,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