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笔记本显卡驱动一直显示问号+电脑卡顿

楼主(2017-12-15):
ThinkPad T470笔记本
1、默认win10,更改成win7,独立显卡一直有问题,显示问号。官网下载,次安装还是不行。
2、我电脑外接HDMI显示器,声卡用不了,没声音。拔掉HDMI,可以出声音。
3、独立给C盘安装了固态硬盘,有时候电脑刚启动后,卡死,等了很久也不行,只能强制关机。是不是温度过低?3度左右。

哪位高手遇到过,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显卡的驱动,一定要win10才能完全正常工作。很多新的CPU已经不支持win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的驱动,一定要win10才能完全正常工作。很多新的CPU已经不支持win7了。 ...

嗯,有可能,联想客服也解决不了。我还专门选的 6代CPU,可以装WIN7的。

网友:
建议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试试,有可能解决一些莫名其妙的驱动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版本换低一些的试试,也有可能这款显卡对Win 7支持不怎么好。

网友:
电源管理。

网友:
独显可以不装,集显一般够用,除非你天天玩游戏,那样建议你配个台机。另外hdmi的问题,你把主声卡选成pc的声卡即可。

网友B:
我电脑外接HDMI显示器,声卡用不了,没声音。拔掉HDMI,可以出声音
这个不是毛病,声音从HDMI输出了。应该可以软件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外接HDMI显示器,声卡用不了,没声音。拔掉HDMI,可以出声音
这个不是毛病,声音从HDMI输出了。应该 ...

嗯,USB转VGA可以。可能是外接的显示器需要喇叭。

网友:
直接去官网找对应型号的驱动

网友C(2018-06-12):
940是没有win7 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0是没有win7 驱动的

好吧,当前是把集成显卡禁用后,940可以启动使用,但功能不全,3D功能不行。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当前是把集成显卡禁用后,940可以启动使用,但功能不全,3D功能不行。
谢谢你 ...

我的470p本来也想装win7  网上说驱动不兼容就没有装  现在发现win10 用着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70p本来也想装win7  网上说驱动不兼容就没有装  现在发现win10 用着也还可以 ...

开始我也尝试接受,后来实在受不了,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我也尝试接受,后来实在受不了,直接换了。

用着还可以  就是很多东西 找不到了 跟win7相比变化太大  兼容性还可以

网友:
940 现在在win7下使用正常,驱动也OK

网友:
用驱动精灵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电脑外接HDMI显示器,声卡用不了,没声音。拔掉HDMI,可以出声音
这个不是毛病,声音从HDMI输出了。应该 ...

正解,HDMI本来就是同时传输视频和音频。在小喇叭上点击右键,选playback device,可以看到多了一个音频设备,名字应该就是你的显示器。把你的播放设备更改回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