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装不上驱动,,求指点

楼主(2017-12-15):
系统是Win7 32位,J-Link v8、 J-Link ARM-OB都能装上驱动,但J-Link v9不行,说找不到驱动,,安装了JLink_V502k、JLink_V616c,,手动指定驱动位置到两个目录下的USBDriver目录,,还是提示找不到驱动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求指点。。

设备管理器:

VID、PID正常识别

又发现一个情况:点击“驱动程序详细信息”,提示该设备不需要驱动程序,,怎么会不需要驱动程序呢??

网友:
看看pid vid有没有正常识别

网友A:
只有这台电脑不行还是其他电脑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台电脑不行还是其他电脑也不行?

应该是只有这台电脑不行,,可是我也不能因此换电脑啊

网友:
卸载再装试试

网友:
再想了下 如果装过v8  应该是自动识别的 串口要另装

网友B:
为毛我的V9的ID是:USB\VID_1366&PID_0101&REV_0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我的V9的ID是:USB\VID_1366&PID_0101&REV_0100

0101应该是J-Link V8或者J-Link ARM-OB

网友:
奇了怪了,板子上的芯片明明是F205,容我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可能正在windows update查找驱动中,单击右下角的发现新的设备,取消windows update,再试试能不能装上去

楼主:
问题解决了,,记录下,,方便遇到同样问题的坛友

插上J-Link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 J-Link 和一个黄色的叉号

第一步手动指定驱动路径,,但不是指定J-Link的驱动,,而是下面这个路径

安装完成后,,显示大概类似“composite device”这样的字符,,而且依然有一个黄色的叉号,,这时再次指定驱动路径安装一次驱动,,这次指定J-Link的驱动

这次安装完成后就能够正确识别J-Link了,,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