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SD做一个USB 3.0的移动硬盘装系统?不用背笔记本上班

楼主(2017-12-15):
用SSD做一个USB 3.0的移动硬盘装系统,然后去到哪里插上启动,哪里都是自己的电脑,就不用背笔记本上班了, 可行否?有经验的请说说

网友A:
每台电脑的主板,CPU驱动都不一样吧,这能通用?

网友:
你一个电脑上装好系统的硬盘能兼容其他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件不一样,驱动不会有问题么

要我就背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我就背虚拟机。。

很多软件在虚拟机中禁止运行,应该是加密保护类的吧;
那个移动系统,只是换电脑时装下驱动,在移动范围不多时可行

网友:
稳定性好吗?
以前我在移动硬盘里放虚拟机,多台电脑切换。用不了一天虚拟机就坏了,在本地硬盘里面没有这种情况,后面移动硬盘只做数据存储,传完数据就断掉。

网友:
USB棒电脑

网友D:
不如买个电脑盒子,比ssd也打不了多少,我们老板就天天这么干

网友E:
你买两个台式机,永远远程家里或公司那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买个电脑盒子,比ssd也打不了多少,我们老板就天天这么干                                            ...

那种电脑盒子? 推荐一下, 电脑盒子的话,要结HDMI,要接USB等等,天天这样接会不会坏,特别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两个台式机,永远远程家里或公司那个就行了。

网络速度哪里跟得上,体验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种电脑盒子? 推荐一下, 电脑盒子的话,要结HDMI,要接USB等等,天天这样接会不会坏,特别HDMI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类似这种的,我们老板用的那种非常小,大概100*100*50,裤兜里就能装下

网友:
用win to go

网友:
一直想这么干:买两台一模一样的电脑,硬盘做成抽屉式的,这样公司和家里就完全是相同的环境了

网友:
搞个小主机,比台式机硬盘大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台电脑的主板,CPU驱动都不一样吧,这能通用?

win10是可以的

网友:
电脑棒更安逸,比U盘大不了多少。还可以挂钥匙扣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速度哪里跟得上,体验也不好。

家里速度下载50M上传20M,公司上下载都是100M,速度一点问题都没有。云的时代,网速最重要。走到哪里去都不用担心。

网友:
不可行,USB的协议我觉得注定不适合做这些东西,我以前是直接拆机箱,接SATA.

网友:
LZ 这个适合你 https://item.jd.com/3303118.html

网友:
关键是看什么用途,有些小主机性能也不错

网友:
虚拟机搞个镜像

网友:
我记得WIN10是可以实现了。

我现在的做法是买了个USB3.0的固态移动硬盘(三星T3)
平时的程序文件之类的都在固态硬盘上,使用git管理。有变动的话回家push到NAS的git上。

经常要用的软件公司和家里电脑都装就好了。

速度的话,T3可以到500MB/S,我实际拷贝的话200MB/S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
联网,用远程吧。现在的网速下载不用考虑,上传低的勉强到1M,高的有些10M. 电工文本和画图 传个画面还凑合。只有极少数用户数据要传,代码容量都不大,又不是AV.

网友:
不打游戏,网络延时应该是能接收的。

网友:
以前这样用过,不过我只有两台电脑。后来我换了Gen8,用远程桌面

网友:
即使家里电脑跟办公电脑硬件差别大无法用同一套系统,买个大点的移动SSD,分两个分区装两个系统应该就可以了。目前我的iMAC就是用USB 3.0的接口挂浦科特的外置SSD EX1,感觉速度还可以,比启动软件比内置HDD快很多。USB3的接口不是瓶颈,看评测我那个EX1可以跑500Mb/S,这个速度基本达到SATA 3的极限了

网友:
直接sad方案的优盘,win to go

网友:
公司电脑上的东西能随便让你带回家去搞的,那能有多少东西啊?
像我们公司电脑上是连软件安装的权限都没有,你还要想搞一套系统?

网友:
usb3.0虽然带宽高,但是延迟还是比较大,所以运行系统可能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不一样,驱动不会有问题么

Windows To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