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eil编译问题

楼主(2017-12-15):
在keil4环境下编译程序时发现如下问题以下汇编
  1695:         p = (uc8 *)(pEepSetup + (&System.Setup.cMagic - &System.Setup.bOnoff));
C:0x1931    754A1F   MOV      0x4A,#0x1F
C:0x1934    754B00   MOV      0x4B,#0x00
同样的程序在keil5环境下编译是ok的

网友A:
keil5环境下编译是ok的为何用回keil4?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5环境下编译是ok的为何用回keil4?

因为keil5打开复制的工程的时候经常打不开,要用keil4打开一次再用keil5打开才行,所以不喜欢用

网友:
是不是keil自作聪明认为变量没有变化没有去重新去取数?把变量声明加volatile试试

网友:
这有啥问题了?不就是个赋值么,正确的应该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