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WIM文件安装系统的吗?

楼主(2017-12-15):
一个7G的包,散开后感觉都是系统的文件,不可能直接弄到C盘就能启动了吧?

网友:
这个要用winnt安装器安装,会根据安装时的选项设置解压对应的文件

网友:
U盘进winpe,然后有用安装工具WinNTSetup安装

网友:
imagex直接apply到C盘,如果是新的分区需要先设置成主分区并标记成可启动的。

网友A:
用winntsetup就可以安装了,选安装包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ntsetup就可以安装了,选安装包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

阁下能否详细点?

可以我的这个文件夹里头居然没有INSTALL.WIM文件,这如何安装呢?

网友A:
那你顶楼的wim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顶楼的wim哪里来的?

https://www.heirui.cn/28454.html  下载来的,但页面安装方面语焉不详。请阁下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www.heirui.cn/28454.html  下载来的,但页面安装方面语焉不详。请阁下赐教。 ...

红圈里就可以选择你下载来的WIM文件,然后再选择引导盘,系统盘,系统版本,然后就可以按开始安装进行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就可以选择你下载来的WIM文件,然后再选择引导盘,系统盘,系统版本,然后就可以按开始安装进行安 ...

你的图,三个都是绿点,而我的,只有两个,还有一个感觉有点问题。。。

楼主:
看出来了,你的是MBR模式,我的这个是GPT模式。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B:
dism++可以还原wim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出来了,你的是MBR模式,我的这个是GPT模式。难道是这个原因?

为毛要搞出GPT来,就一个不到60G的盘,直接MBR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要搞出GPT来,就一个不到60G的盘,直接MBR多方便

现在不是说UEFI+GPT能实现超快开机吗?比那个劳什子BIOS+MBR不止快一丁半点啊。。。。。^_^

楼主:
为何出现个SYSPREP部署?点个确定还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出现个SYSPREP部署?点个确定还是进不了系统。。。。

改硬盘启动试试

楼主:
肯定要进硬盘试试的,不成功所以就提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要进硬盘试试的,不成功所以就提出来了。。。。。。

怎么进不了系统,是重启,还是什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ism++可以还原wim系统

你现在不用ghost备份系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要进硬盘试试的,不成功所以就提出来了。。。。。。

这篇文章里有介绍,因为我不用GPT,所以不清楚。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18a450102w44o.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不用ghost备份系统么?

很久没有用ghost了。dism++可以热备份和热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进不了系统,是重启,还是什么样

卡在“正在配置启动信息”。。。底下有一个发光的球在一条线上来回窜老半天。。。。。。

网友:
只是为了装win7   还是老办法用pe启动再运行解压的iso最简单省事吧  xp时代做法  现在的套路太多没看过了

网友:
不在乎浪费点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久没有用ghost了。dism++可以热备份和热还原。

电脑还在运行的时候,可以做镜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脑还在运行的时候,可以做镜像?

是的,可以镜像,也可以恢复。支持win7以后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镜像,也可以恢复。支持win7以后的系统。

含win7。

网友:
用 dism++ 也可以……系统还原到系统盘,修复引导就可以。

网友:
其实在PE或者recover里面,用ms自带的dism也可以还原wim系统。用bcdboot创建引导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