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WIN10是怎么啦?少个啥驱动么?

楼主(2017-12-15):
(图片)

网友:
少文件,进入PE下载复制,或者扫描修复硬盘试试,最多重新安装一下

楼主:
,看到这一幕,伤心的我泪牛满面。。。。。。

网友:
你这两个图好搞笑,原因居然不一样……

下面中文的第三行,文字显示不出来,好多框框……
英文版的说winload.efi过期,中文版的说winload.exe过期,该听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这一幕,伤心的我泪牛满面。。。。。。

新windows蓝屏都是带表情符号的,你这个明显还没进系统,实在是太不浪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