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h/putty登录beaglebone black 密码不对

楼主(2017-12-15):
大家好问个问题:
beaglebone black 用usb链接电脑并安装好了驱动

我在osx环境下用ssh连接提示密码不对

在windows下用putty链接也是密码不正确,但是我是新刷的系统,请问是什么原因

已经尝试过空密码,也就是直接return
也尝试过password这类密码

楼主:
看来玩这个的人真的少

网友:
没玩过这个

网友A:
不要直接用root用户登录

网友B:
可以用非 root 账户试试,user:debian pw:temppw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非 root 账户试试,user:debian pw:temppwd

用root和debian ssh
都是显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直接用root用户登录

我尝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像上面那样

网友C:
上面说的 user:debian pw:temppwd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的 user:debian pw:temppwd  应该是可以的

用putty可以了,但是用osx系统ssh还是不行

楼主:
更新一下osx出现问题的解决方法
当出现以下提示时:@@@@@@@@@@@@@@@@@@@@@@@@@@@@@@@@@@@@@@@@@@@@@@@@@@@@@@@@@@@
@    WARNING: REMOTE HOST IDENTIFICATION HAS CHANGED!     @
@@@@@@@@@@@@@@@@@@@@@@@@@@@@@@@@@@@@@@@@@@@@@@@@@@@@@@@@@@@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ONE IS DOING SOMETHING NASTY!
Someone could be eavesdropping on you right now (man-in-the-middle attack)!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a host key has just been changed.
The fingerprint for the ECDSA key sent by the remote host is
SHA256:B7TKOVx9AKZ6pMFuK9yDmeFasZvRa+4AQ4vEVQyA4UE.
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Add correct host key in /Users/henry/.ssh/known_hosts to get rid of this message.
Offending ECDSA key in /Users/henry/.ssh/known_hosts:3
ECDSA host key for 192.168.6.2 has changed and you have requested strict checking.
Host key verification failed.

cd进电脑的目录 。  使用 ls -f  显示目录
                .android                Movies
Music                        .cups                        Applications
.DS_Store                .bash_sessions                .filezilla
VirtualBox VMs                .DDPreview                .Trash
.CFUserTextEncoding        Google Drive                Documents
Pictures                PycharmProjects                .bash_profile
Desktop                        Public                        Downloads
Library                        .idlerc                        .bash_history
.oracle_jre_usage        .eaglerc

进入 .ssh 下的known_hosts文件//比如使用nano
删除以下行所有内容: 192.168.6.2 以及后面的sha文件
保存退出

重新登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