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USB-PD受电端控制IC

楼主(2017-12-15):
量小,DIY性质,希望淘宝能买到。

找了两个TCS1421、BM92A1x都买不到。

网友A:
只要5v 还是要其他电压,AEU 100k以上我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5v 还是要其他电压,AEU 100k以上我帮你搞定

电压20V,DIY的没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20V,DIY的没量。

用瑞萨的吧,去现货网站上去找找

网友B:
hackaday上有stm32f04x+fusb302的开源项目,支持pd2.0和pps,bm92a13/14/15 mouser可以买到

网友A:
那推荐你选cypress吧,ccg系列,有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ckaday上有stm32f04x+fusb302的开源项目,支持pd2.0和pps,bm92a13/14/15 mouser可以买到

谢谢,fusb302这个看起来能买到,刚想起来github上也有个C++项目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推荐你选cypress吧,ccg系列,有源码

ccg2昨天也找过了,不好买

网友C:
不能用gpio模擬CC線的逻辑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gpio模擬CC線的逻辑出来吗?

还没有开工。
看淘宝有做取电器的,都是带一个控制器,估计是不容易模拟。

网友A:
可以的,stm32f072 有参考设计,st官网有,GitHub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stm32f072 有参考设计,st官网有,GitHub上也有

谢谢,确实有。
可惜库太大了,将近要33K的flash,还没算上RTOS

要做的东西控制器逻辑很简单的,STM8S003就绰绰有余了,大不用STM32F030,为了这个换MCU得不偿失了。

这是ST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有。
可惜库太大了,将近要33K的flash,还没算上RTOS

FLASH占用问题解决了?最近也想搞个简单的Type-C consumer端小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ASH占用问题解决了?最近也想搞个简单的Type-C consumer端小玩意儿。

还没开工,用这个库就算能裁掉一半都还是太大了。

还不如加个专用控制IC更划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开工,用这个库就算能裁掉一半都还是太大了。

还不如加个专用控制IC更划算。 ...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PD诱导器,也就一颗STM32F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PD诱导器,也就一颗STM32F0

没有控制器?来个图看看,我找了两三家卖的都有一颗控制器的,看起来像FUSB302。

网友:
目前东西不在身边,明后天看看有没有控制器。

网友E:
可以看看TI的USB PD PHY芯片啊,比如tusb320、tusb422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控制器?来个图看看,我找了两三家卖的都有一颗控制器的,看起来像FUSB302。 ...

芯海有颗CSS34P16单片机,集成了PD PH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TI的USB PD PHY芯片啊,比如tusb320、tusb422

谢谢,又多两个可选。就是TUSB422只有BGA封装,手工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海有颗CSS34P16单片机,集成了PD PHY

这个就暂时不考虑了,还不知道要做几个,专门去学个单片机不划算,加之还有烧录设备之类。

网友F(2018-03-09):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暂时不考虑了,还不知道要做几个,专门去学个单片机不划算,加之还有烧录设备之类。 ...

Lz开始作了吗?我正在做这个,目前用开源的STM32F072+FUSB302做了板子,下周开始调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又多两个可选。就是TUSB422只有BGA封装,手工不太好搞。

TUSB422和FUSB302是一样的。BGA封装引脚排列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TI的USB PD PHY芯片啊,比如tusb320、tusb422

TUSB320应该也可以,也准备试一下看看

网友:
ST的方案是STM32F072+STUSB16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推荐你选cypress吧,ccg系列,有源码

这个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D:
最终确定方案了吗?

我也想弄个consumer端小玩意儿,只需要让USB-PD出20V电压即可。

我看了我手头的诱导器,除了单片机的确还有个小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开始作了吗?我正在做这个,目前用开源的STM32F072+FUSB302做了板子,下周开始调试 ...

年前做了块板子(STM32F030+FUSB302),最近时间不多,程序还没搞。

GitHub上那个代码是Arduino(AVR)的,I2C移植有点烦。

从坛友那买了那个机器人,最近一边在玩机器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TUSB422和FUSB302是一样的。BGA封装引脚排列都是一样的

我用恒温台贴这个QFN的都头大,还废了块板,实在太小了。

你有量可以用BGA的,有PIN2PIN能直接替换的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终确定方案了吗?

我也想弄个consumer端小玩意儿,只需要让USB-PD出20V电压即可。

跟我的需求一样,我做了块板,如28楼描述的。

目前有收集到一个信息,在PD的通信中CC1和CC2这两根线中的一根会随线缆插入方向切换成Vconn功能以对外(有源电缆)供电。

所以用IO模拟的话想要做完善还是挺复杂的,所以目前来说估计还是加个控制IC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的需求一样,我做了块板,如28楼描述的。

目前有收集到一个信息,在PD的通信中CC1和CC2这两根线中的 ...

你的板子工作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的需求一样,我做了块板,如28楼描述的。

目前有收集到一个信息,在PD的通信中CC1和CC2这两根线中的 ...

上周买了一个诱导器,还没到应该是STM8S+TUSB320的方案,等到了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前做了块板子(STM32F030+FUSB302),最近时间不多,程序还没搞。

GitHub上那个代码是Arduino(AVR)的,I ...

写PD2.0还是PD3.0的程序啊,感觉PD3.0实用性会好很多,网上没找到开源的代码。

网友(2018-07-09):
最近准备做这块。

网友(2019-12-07):
楼主做啥样了?

楼主:
后来做了块FUSB302的板,但程序没调出来,没信心是焊接问题还是程序问题,火柴棍大的QFN实在太小了。。

现在不用这么麻烦了,STM32G系列有直接带PD控制器的型号。

上个月刚做了两块STM32G431的板子,最近很忙程序还没时间研究。STM32CubeMX生成了框架,协议看着头大,没搞懂都需要配置些啥。